最近帖子显示不正常,标题栏下面被截断,只有我是这样吗?

楼主(2021-11-24):
如图,每个帖子都是这样。

网友:
只有你这样。没有其它人反映。

可以尝试:

1。浏览器复位一下(清理缓存cookie等)。
2。换浏览器。
3。试一下手机上网是否可以。
4。换电脑网络,比如手机4G网络。

网友A:
我这也是的,edge是浏览器AdGuard 插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是的,edge是浏览器AdGuard 插件问题

什么意思?

你也是楼主位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关闭edge浏览器的AdGuard 插件就行?

这种情况,就是我上面说的更换浏览器。

如果太多人反映这个问题,我会让技术仍然找找原因。

但只是一两个网友碰到问题,并且不能重复故障,我们基本很难解决。

楼主:
我是EDGE浏览器,试了下,还真是ADGUARD插件的问题,禁用了正常了。谷歌浏览器没有这个现象。
奇怪的是之前没有这个情况,最近几天才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EDGE浏览器,试了下,还真是ADGUARD插件的问题,禁用了正常了。谷歌浏览器没有这个现象。
奇怪的是之前 ...

你什么操作系统?

我让技术人员测试,WIN10 EDGE浏览器+ADGUARD插件,没有发现问题。

我们无法重演故障,就无法解决。

我们论坛没有插入广告的啊。

楼主:
公司的电脑,WIN10 X64 .    之前系统自动升级到了最新版 21H2
家里的WIN10 X64 LTSC 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电脑,WIN10 X64 .    之前系统自动升级到了最新版 21H2
家里的WIN10 X64 LTSC 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公司的WIN10 X64 21H2 的edge 在开启ADGUARD 的情况下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WIN10 X64 21H2 的edge 在开启ADGUARD 的情况下存在这个问题,

你是说

win10 X64 21H2版本有问题,LTSC版本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处理。这是Windows系统bug而已,应该是Windows改,而不是我们论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