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替代360卫士的安全软件或者杀毒软件

楼主(2021-11-24):
使用360安全卫士扫描过度,很容易搞坏系统,我碰到过两次了,系统无法启动,只有重装了,很多软件都要重装,有没有别的杀毒软件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感觉后面有人会推荐火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后面有人会推荐火绒。。。

不二之选,干净好用

网友:
什么都不用装,需要测试不安全软件,在虚拟机里测。

网友:
微软自带的完全足够了

网友:
win7用巨硬自家的MSE,win10自带的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电工的工作电脑,我觉得不用装,如果电脑小白用可以装个火绒

网友:
卡巴斯基,好久没听它报毒了,不清楚是病毒少了还是它不起作用了

网友B:
装火绒主要是为了干掉弹窗,不是杀毒

网友C:
有没有类似 360软件管家之类的替代品?
火绒没有软件管理类的

网友:
360真是 TMD 流氓全家桶。

网友:
软件管理有什么用?自己安装卸载,它自带的软件推荐,也自带360全家桶,你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类似 360软件管家之类的替代品?
火绒没有软件管理类的

现在下载软件只敢在腾讯里面下载,其他的什么中关村在线,太平洋,360,全TM的大流氓,软件捆绑一大堆垃圾,删除都删不掉。

网友:
微软自带.抵制流氓软件。

网友:
对啊,什么都不要装,系统自带

网友D:
如果你的上网习惯可以,根本不用装任何杀毒软件,只需要3个月~6个月,使用各类电脑管家清一下垃圾问价即可。
自从用了win10,我不再安装杀毒软件,dell笔记本自带了一个SupportAssist,可以更新驱动和清理垃圾,从此没再管过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火绒主要是为了干掉弹窗,不是杀毒

微软自带就OK,只要不装国产软件,就不会有弹窗
无时无刻监测是否有弹窗,自然要耗费更多资源。
如果必须要跑带广告的软件,一般他都有设置不提醒的,并且按需启动,更省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上网习惯可以,根本不用装任何杀毒软件,只需要3个月~6个月,使用各类电脑管家清一下垃圾问价即可 ...

如果用360去扫描垃圾,保证扫出来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火绒主要是为了干掉弹窗,不是杀毒

广告弹窗是真的多,怎么防都防不住

网友:
我的电脑谁弹窗 卸载谁,没有什么不可替换的。 看别人的屏保都是广告,真是脑袋大。

网友E:
Win10 裸奔就挺好,系统更新太快,漏洞都来不及被发现+攻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后面有人会推荐火绒。。。

有什么办法?国产目前来看就火绒相对要干净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 裸奔就挺好,系统更新太快,漏洞都来不及被发现+攻击

只能说黑客不屑于你的电脑,哪天黑客玩腻了就会把漏洞曝光出来

楼主:
记得站长对360心有余悸,是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电脑少了杀毒软件,说不定哪天就要中招,有个杀毒软件心理踏实。

网友:
avast 免费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说黑客不屑于你的电脑,哪天黑客玩腻了就会把漏洞曝光出来

我们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被黑掉的必要:一来价值不高,二来电工大多会选择离线系统+数据备份。
win 自带 defender,对付日常的网站木马、恶意 exe 基本够用(运行的机会都不给);

抛开上述两条,还有用额外杀毒软件的必要吗?对于真的重要的机器/数据,应该放在离线环境中运行

网友:
装了360就是机器变慢的开始。越来越慢!

网友:
安装360使用后,立马卸载掉,不要装机后还要重启,那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被黑掉的必要:一来价值不高,二来电工大多会选择离线系统+数据备份。
win 自带 ...

主要是稳定使用啊

楼主:
连夜卸载360,安装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