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FT232模块 可以直接实现9针模式通信吗

楼主(2021-11-24):
用FT232做的这种模块,默认可以实现9针模式的通信吗,还是需要配置后才能使用?

网友:
一般需要232转接芯片,直连的没见过

网友:
不可以。
9针是232电平,模块是TTL.

有山寨货把TTL反相当232用,勉强不冒烟

楼主:
电平要求就是3.3

楼主:
搞定了,抽空把资料整理发上来

楼主:
电平兼容的情况下,可以实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87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