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4K amoled屏和辉光电的比三星的还要好?

楼主(2021-11-24):
有对4K amoled屏比较了解的嘛?听说现在和辉光电的比三星的还要好?按照图中的显示色域排行,和辉光电的占了2个,三星的08才排第三?

想买个好颜色的屏,如果买和辉光电的那个,比三星的贵600,会不会交智商税?请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
是的, 我们有点和辉的, 效果的确是比三星的好。 不过楼主的对比, 是三星早期的屏幕了。

网友A:
另外我的板子支持 ATNA56WR01/04/06/07/08/11/14.   ATNA33TP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的板子支持 ATNA56WR01/04/06/07/08/11/14.   ATNA33TP01/11。

老哥,出套件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的板子支持 ATNA56WR01/04/06/07/08/11/14.   ATNA33TP01/11。

老哥,你说的这些屏的表现,比合辉光电的还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出套件啊,哈哈

已经有坛友要求, 近期可能会部分开源一款4K屏的硬件。  软件因为国产芯片NDA问题, 不能开放源码,仅提供固件升级。 因为是正在出货的板子, 需要做板型调整才能放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说的这些屏的表现,比合辉光电的还好吗?

从亮度,对比度, 色温等参数来看,和辉的要胜出。 但耐久性及光衰没有测试。
这里要说一下集创北方, 和辉用的集创的电源芯片, 同等输入功率下, 比三星用的电源芯片效率高2%-3%左右, 和辉的亮度还比三星高50 nit。  不过集创的芯片不外售,基本被和辉, 京东方等包了产能。 我有一些屏拿不到这些电源芯片, 用分立搭的正负压,效果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亮度,对比度, 色温等参数来看,和辉的要胜出。 但耐久性及光衰没有测试。
这里要说一下集创北方,  ...

买了那个号称当下唯一一款全色域的4k oled+硬件校色出厂后的屏,然后看树叶颜色都有点不太对,卖家说饱和度需要自己人工调节减点。。。。卧佛了

我觉得测试显示屏色彩准不准,看绿叶,绿色植物那些,最能直观对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那个号称当下唯一一款全色域的4k oled+硬件校色出厂后的屏,然后看树叶颜色都有点不太对,卖家说饱和 ...

是和辉的屏还是三星的屏?

一般驱动板都不是bypass的, 就是说计算机送过去的画面, 其实是经过SCALAR 渲染的(针对RealTek或是MStar)的方案。
有些驱动板是bypass的, 这种板子就是屏的真实调校。
当然, bypass的还是可以通过windows调整的,就是源调整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辉的屏还是三星的屏?

一般驱动板都不是bypass的, 就是说计算机送过去的画面, 其实是经过SCALAR ...

和辉光电的那个63型号那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辉的屏还是三星的屏?

一般驱动板都不是bypass的, 就是说计算机送过去的画面, 其实是经过SCALAR ...

但我有点好奇,假设屏的出厂调校是基于对色彩还原准确的调校,为什么显示绿叶都是不对的呢?(屏厂完全有能力搞,为啥不搞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有点好奇,假设屏的出厂调校是基于对色彩还原准确的调校,为什么显示绿叶都是不对的呢?(屏厂完全有 ...

如果是用了RTD2795或是类似的驱动, 这个颜色出来,就不一定是屏调的, 就是处理过的颜色了。  如果你用龙讯的BYPASS驱动,就是屏的原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了RTD2795或是类似的驱动, 这个颜色出来,就不一定是屏调的, 就是处理过的颜色了。  如果你用 ...

老哥看这个接口板,应该都大概知道方案吧?这个我看是公版来的,不排除卖家在上面再定制化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看到相同的接口和功能的板子,小黄鱼上有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看这个接口板,应该都大概知道方案吧?这个我看是公版来的,不排除卖家在上面再定制化了一些东西

这是RTD2795的。 REALTEK的方案。 颜色是加工过的,LT 的是不带菜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TD2795的。 REALTEK的方案。 颜色是加工过的,LT 的是不带菜单的。

老哥有这款方案搭配这款屏的最佳调教参数吗?这个卖家的默认值就不行,看绿叶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有这款方案搭配这款屏的最佳调教参数吗?这个卖家的默认值就不行,看绿叶不好 ...

你的HDMI 是2.0还是1.4b?  或者说你是用TYPEC (DP)信号输入?一般bypass的不支持帧率变换及分辨率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DMI 是2.0还是1.4b?  或者说你是用TYPEC (DP)信号输入?一般bypass的不支持帧率变换及分辨率变换 ...

我测试都用HDMI 2.0的,比较老的电脑输出这个屏是黑屏;

type-c用了三星手机输出,但是看不出效果的感觉,各种设置参数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都用HDMI 2.0的,比较老的电脑输出这个屏是黑屏;

type-c用了三星手机输出,但是看不出效果的感觉 ...

你可以进菜单里去调节一下色温及色饱和度试下。不行的话, 把你的屏型号拍给我, 我的板子现在只测试过三星和和辉的另一款, 不知道是不是你手上的这款和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进菜单里去调节一下色温及色饱和度试下。不行的话, 把你的屏型号拍给我, 我的板子现在只测试过三 ...

感谢老哥,只是这个屏,打算拿来用,拆了我就不想用了,哈哈,所以拍不了实物,只是卖家说是63的屏,我先菜单调调看

等老哥出套件,我再买吧,比较自由发挥,哈哈,需要屏有点多

楼主(2022-01-20):
引用 网友A:
从亮度,对比度, 色温等参数来看,和辉的要胜出。 但耐久性及光衰没有测试。
这里要说一下集创北方,  ...

老哥,我买了三星的08,和和辉的那个,同个视频源复制显示(一个hdmi一个一线通,和辉用hdmi,三星用一线通,但是想要交换线缆信号源做对比的时候,和辉的不支持一线通,windows下能识别,但是没显示,好奇怪,故没有交换测试)

感觉三星色彩会通透讨喜一些【发图片给卖和辉的卖家,他自己也认为对比之下,三星的通透色彩更讨喜】;从关屏的反光来看,三星的反光比较清晰明亮,和辉的反光偏黄,有可能是这个镀膜还是啥的,导致的表现差异。。。。

所以,综上,我现在的感觉,是价格贵了1倍,又交了某产货的智商税{:dizz

左和辉,右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买了三星的08,和和辉的那个,同个视频源复制显示(一个hdmi一个一线通,和辉用hdmi,三星用一线 ...

和辉好像开了护眼模式。   两个程序不一样的。 和辉的同样功耗下亮度比三星的高。

我当时测试是直接用的DP拉过去的, 没有使用桥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