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4.16储能电站爆炸调查:磷酸铁锂电池内短路所致

楼主(2021-11-24):
转载于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1124A01DKG00

时隔7个月,“4.16”北京大红门储能电站爆炸的调查结果终于公布,系磷酸铁锂电池内短路所致。

11月22日,北京丰台区储能电站起火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正式发布。调查组根据消防救援机构现场勘验、检测鉴定、实验分析、仿真模拟和专家论证后认定,南楼起火直接原因系西电池间内的磷酸铁锂电池发生内短路故障,引发电池热失控起火。

北楼爆炸直接原因为南楼电池间内的单体磷酸铁锂电池发生内短路故障,引发电池及电池模组热失控扩散起火,事故产生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通过电缆沟进入北楼储能室并扩散,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遇电气火花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 1 人遇难、2 名消防员牺牲、1 名消防员受伤,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1660.81万元。

事故被认定为责任事故,调查组建议对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由于事故相关设施所有权归福威斯油气公司公司所有。因此,对福威斯油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博、福威斯油气公司后勤主管帅常生,以及运营与维护岗员工陈元中追究刑事责任,被批准逮捕。并对街道工委、丰台区发改委等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

楼主:
这下磷酸铁锂没法鄙视三元锂了,安全优势也没有了。
另外昨天发生了一个新闻也有点意思:

11月23日,据网友爆料,一辆位于北京中关村壹号地下车库的比亚迪秦pro于22日晚发生爆炸,传言,爆料者为事发车主,所幸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就此事件,比亚迪23日回应称,现场火情及时扑灭,未发生爆炸,也没有人员伤亡。据了解,车辆于2019年出售,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发生爆炸的原因。

比亚迪秦pro搭载的是所谓的“刀片电池”

网友A:
磷酸铁锂比三元锂安全是相对的,没说磷酸铁锂不会短路爆炸, 柴油比汽油安全,但不能说柴油不会起火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比三元锂安全是相对的,没说磷酸铁锂不会短路爆炸, 柴油比汽油安全,但不能说柴油不会起火爆炸 ...

比亚迪发布刀片电池的时候可是吹过牛逼的,这下自己也炸了。

网友:
很久以前,听说磷酸铁锂会释出铁,会造成内部短路,日本还是美国厂家因此放弃了发展这种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亚迪发布刀片电池的时候可是吹过牛逼的,这下自己也炸了。

鬼才信不会炸,特定条件都会炸

网友:
看来化学方式的高密度储能,材料都是太活跃,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鬼才信不会炸,特定条件都会炸

有一种说法叫做 无知者无畏 :-)

网友B:
仔细看了当时的救援过程:大致是南楼铁锂先起火,2h 后的救援过程中又发生北楼爆炸,造成伤亡。

https://new.qq.com/omn/20211123/20211123A09ZXD00.html

单从铁锂的角度,除了自发的内短路,并没有直接造成迅速的燃烧爆炸。

网友C: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用储能得用铅炭电池,1度电30公斤还是10公斤真的很重要吗?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池
移动时间:12小时之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用储能得用铅炭电池,1度电30公斤还是10公斤真的很重要吗? ...

可是占地一平米和三平米很重要啊

网友:
    特定情况下铅酸也会爆炸,只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当时的救援过程:大致是南楼铁锂先起火,2h 后的救援过程中又发生北楼爆炸,造成伤亡。

https://n ...

在北楼爆炸,只不过是北楼提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了,核心是电池热失控分解出大量的易然易爆物质,即使没有北楼电池也是热失控起火燃烧了

网友E:
这个时机,这种新闻这么多,事实应该是事实,肯定也有相关方利益得推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是占地一平米和三平米很重要啊

铅酸的质量确实是同等能量的磷酸铁锂的3倍,但体积是1.5倍。2度电的铅酸相当于成年男子的标准体重,无论怎么摆,楼板都能承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质量确实是同等能量的磷酸铁锂的3倍,但体积是1.5倍。2度电的铅酸相当于成年男子的标准体重,无论 ...

他说的是 一平米和三平米的房价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磷酸铁锂没法鄙视三元锂了,安全优势也没有了。
另外昨天发生了一个新闻也有点意思:

2019年的比亚迪秦是不是刀片电池?我记得是2020年才出刀片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是 一平米和三平米的房价区别

12楼的意思是,铅酸的设备占地面积是磷酸铁的3倍,我的解释为高度相同的情况下,占地面积为1.5倍。

网友:
  这次不是刀片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机,这种新闻这么多,事实应该是事实,肯定也有相关方利益得推动

肯定有相关利益方推动。今年比亚迪的新能源卖的火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有相关利益方推动。今年比亚迪的新能源卖的火得很

30号落地14万多得DMI要来了,从plus销量来看,如果价格够低,对竞品国产打击很大啊,现在不踩一脚,更待何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2楼的意思是,铅酸的设备占地面积是磷酸铁的3倍,我的解释为高度相同的情况下,占地面积为1.5倍。 ...

肯定不能把屋里全塞满, 塞一半都够呛, 除非是地下室, 所以瓶颈还是重量.

民宅的承重标准也就是每平方米200公斤, 图书馆的书库能到500公斤, 也有说到800的.
我们这儿(中科院某所)实验室是750公斤.

铅酸电池比书重吧, 全塞满肯定要超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不能把屋里全塞满, 塞一半都够呛, 除非是地下室, 所以瓶颈还是重量.

民宅的承重标准也就是每平方米2 ...

铅酸电池1度电25-30公斤,我在19楼已经说得很清楚,对于普通家庭来说,2度电的电池你里随便放地板上,就多了个人。当然了,你想放几吨重的电池,另外考虑

网友I:
对这个事件我有个疑问,生产制造电池的公司一点责任没有,安装使用的负全部责任?好像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这个事件我有个疑问,生产制造电池的公司一点责任没有,安装使用的负全部责任?好像不太合理。 ...

福威斯油气公司由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刘博 (个人)、北京福威斯投资管理中心(刘博控股)和其他个人分别持股约 40%、33%、24%和 3%。2018 年 8 月,福威斯油气公司 与合肥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国轩福威斯光储充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项目部分资产, 法定代表人为刘博,实际无组织机构和人员。
事发项目所用电池均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并提供有电池检测材料。

公司本身就和生产厂家有关联的,当然这个只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估计跑不了。

网友:
现在新建的地铁线路,车站变电所还都是采用铅酸电池来作为后备电源。

网友:
基站后备电源 听说 大部分是用梯次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用储能得用铅炭电池,1度电30公斤还是10公斤真的很重要吗? ...

那是你没有看过大容量铅电池爆炸,当内部电极断裂,充电电压全部加于一节电池,快速产气,满满一瓶硫酸和铅粉末炸出来,你会庆幸当时不在里面,以后去查看也会阴影。铅电池寿命太短,几百次而已。
这个铁锂事故,是铁锂电池起火后产生的气体聚集后爆炸,把存能总容量减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