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开发,VSCode结合Arduino使用,怎么添加自己的库?

楼主(2021-11-24):
最开始DIY使用的是Ardunio,后来使用的VSCode,直接导入之前的Arduino工程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发现我的很多工程是共用一些文件(红色部分)的,想做成库,几个工程可以同时访问,有一个工程优化代码了,其他工程也一起更新了,刚接触VSCode,不知道怎么弄,搞了好几天了没有成功。我把库文件放到Arduino库路径下,Arduino可以直接调用,但VSCode找不到。

楼主:
首先在Arduino上面设置一下需要调用的库路径
然后用VS Code导入工程
打开platformio.ini:
添加:
lib_extra_dirs = E:/OneDrive/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这个路径改成自己的)
然后在libraries目录下面建一个自己的目录,把需要调用的库放在里面,保存,文件刷新。

网友:
mklink /D  project1/lib_folder   path_to_lib

mklink /D  project2/lib_folder   path_to_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操作?在哪个配置文件里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操作?在哪个配置文件里添加?

C:\Users\Ken.Chen\doing\demo>tree
文件夹 PATH 列表
卷序列号为 EA5F-413D
C:.
├─comman_lib
├─project1
└─project2

C:\Users\Ken.Chen\doing\demo>cd project1

C:\Users\Ken.Chen\doing\demo\project1>mklink /D  comman_lib  ..\comman_lib
为 comman_lib <<===>> ..\comman_lib 创建的符号链接

C:\Users\Ken.Chen\doing\demo\project1>cd ../project2
C:\Users\Ken.Chen\doing\demo\project2>mklink /D  comman_lib  ..\comman_lib
为 comman_lib <<===>> ..\comman_lib 创建的符号链接

C:\Users\Ken.Chen\doing\demo\project2>cd ..
C:\Users\Ken.Chen\doing\demo>tree
文件夹 PATH 列表
卷序列号为 EA5F-413D
C:.
├─comman_lib
├─project1
│  └─comman_lib
└─project2
    └─comman_lib

网友B:
paltform IO是个好东西,以插件的形式。需要安装什么库直接搜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ltform IO是个好东西,以插件的形式。需要安装什么库直接搜索就好

paltform IO 有一点不好,就是做产品的话,flash加密目前还支持不了。

楼主:
最佳答案来了:
platformio.ini:
lib_extra_dirs = E:/OneDrive/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放在这里就行了,而且,文件放在根目录下面也找不到,还要向下再建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