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母软件17.1.9版PCB打开之后一片空白如何解决

楼主(2021-11-24):
前两天手贱把win10升级成win11了
后来适应不了就又退回win10
今天打开之前的一个工程发现原理图可以正常打开
但是PCB打开就这种状态
没有任何显示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软件重装过没有解决
目前不打算重装系统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感觉是PCB界面一直没有刷新
显示内容是创建PCB之前屏幕显示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感觉是PCB界面一直没有刷新
显示内容是创建PCB之前屏幕显示内容 ...

试试断网后重开

网友A:
觉得跟网络无关,
会不会在某个角落里了,可按V + F 键看看,
有的电脑显卡或显卡驱动不行,也会造成有的内容显示不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文件损坏了,可以在History文件夹中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跟网络无关,
会不会在某个角落里了,可按V + F 键看看,
有的电脑显卡或显卡驱动不行,也会造成有的内 ...

折腾好几个小时没解决
装了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修改一下得了
后面打算换KICAD或者JLCEDA了

网友:
感觉可能是坐标不对。
试下V  --->  F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好几个小时没解决
装了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修改一下得了

虚拟机没用过,不清楚; 现在AD新版的比旧的优化,建议用新版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跟显卡有关系。
1、本机显卡太老
此种情况一般所装AD的电脑太老,如果是台式机买个二手独立显卡装上一般可以解决。
2、本机显卡驱动没有正常安装。
如果此机器是独立显卡或者之前可以使用,一般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找到适配的显卡驱动装上一般就好了。

根据你的描述,你之前WIN10时可以,现在WIN11时不可以,非常有可能显卡驱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跟显卡有关系。
1、本机显卡太老
此种情况一般所装AD的电脑太老,如果是台式机买个二手 ...

我也怀疑是显卡问题
没有重新驱动
但是试了一下把独立显卡禁用,问题没有解决
把集成显卡禁用也没有解决
晚上再试试重新驱动一下看看

网友B:
禁用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老实装好驱动吧,而且最好用独立显卡,有时候集成显卡不管用。

我遇到过至少三台电脑遇到这种情况

1、之前的ThinkPad X60装上AD出现你这种情况,因为是笔记本,且无法装独立显卡无解,但是在另一台独显的T60上就可以。

2、买过一台二手IBM ThinkCentre小主机,遇到这种情况,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研究很久发现跟显卡有关,买了个二手独显装上后把集显屏蔽显示器插到独显接口上问题解决。

3、公司最近新招来的一个员工,来了电脑重新做系统,然后装上AD出现这种情况,检查是独显且显卡驱动没正常安装,让他重新装了显卡驱动,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用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老实装好驱动吧,而且最好用独立显卡,有时候集成显卡不管用。

我遇到过至少三台电 ...

多谢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A:
补充下:尽量用新的显卡或者显卡驱动,安装驱动后,要卸载AD,再重新安装AD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尽量用新的显卡或者显卡驱动,安装驱动后,要卸载AD,再重新安装AD才有效。 ...

非常感谢
没有重装驱动
装了一个高版本的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