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的高阈值逻辑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21-11-24):
求教一个高阈值的逻辑开关电路,功能要求如下图

中间问号部分应该怎么设计?后面的MOS管可以换成其他也行的

谢谢帮忙

网友A:
运放,滞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滞回比较器。

只有1个输入,没有其他的基准电压可以做比较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1个输入,没有其他的基准电压可以做比较用的。

稳压管从10V输入自己产生

网友:
拿去不谢。阈值跑偏就微调 R1/R2:

网友:
楼上的,精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高的话,还是基准+运放,稍次一点的稳压管+运放。要不就直接便宜单片机。。哈哈哈

网友:
急着下班,图可能不太完善,凑合看吧

网友:
=10伏咋办?加一个3腿单片机ad转化判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