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似海淘的小台钻坏了,调速失效,帮忙看看有救不。

楼主(2021-11-25):
从咸鱼买的,买的时候是全新,说是海淘,价格不高,现在淘宝搜,搜不到同产品,同品牌都说是德国进口。
台钻很轻,但是很好用,同心度挺好,无极调速,自带夹具。
最近忽然间故障,现象是启动以后,转一下就停止,像是保护了。拆了机器,发现里面好多电路板,最终定位到一个电机主轴上的传感器,如果拆掉传感器,启动以后电机可以转,但是一直以最大速度转,转速太高,没法用。

调速板上有一个电位计,测量电位器是好的,电位器下面还有一个电路板,主轴反馈传感器接到了这个电路板。

猜测控制过程是不是电位器调压,然后传感器反馈的频率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当两者一致时,稳定转速。也就是故障应该是出在传感器或者下面的板子了。下面的板子已经灌胶了,不好打开。传感器可以拆下来,我用强磁靠近,发现电阻啥的没有任何变化。这个两线制的传感器可能是什么传感器,这个问题咋维修。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不是海淘.是出口订单的检验样品或者淘汰的次品

楼主:
生产大哥搞好了。把里面的那个灌胶的板子拆下来,说是一个电阻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