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4个VGA信号,合成1个图像后IP图像输出,大家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11-25):
4个VGA信号上下左右合并成一个图像,通过IP输出,H.264。

大家有没有方案推荐,或者可以定制。

网友A:
一片zynq fpga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zynq fpga搞定

264可以?

网友B:
vga转mipi-csi,然后用个稍微高端点的多sensor的ipc方案都能做到,比如3559A之类的

网友A:
可以,有的zynq芯片带h.264编解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转mipi-csi,然后用个稍微高端点的多sensor的ipc方案都能做到,比如3559A之类的 ...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的zynq芯片带h.264编解码模块

zynq默认是说xc7z系列,你来个zu……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nq默认是说xc7z系列,你来个zu……

哈哈哈,是我没说明白

网友:
我 记得Techwell有种4合1的芯片。以前的车载上用的。TB上应该有他的产品

网友:
TW2835好像可以4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