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外接120欧电阻,寻求比较美观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25):
如题,CAN端子用的3.81mm端子,因为外壳用的工模,没办法用拨码开关或者跳帽来打开或关闭120欧电阻。想在外接端子上下手,如果直接在端子上并联一个直插电阻的话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比较丑,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里面有MCU么?加个按键,软件切换,或者是CAN命令切换,或者是加无线切换

网友B:
端子是几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子是几心的

端子是两芯的,没有空余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MCU么?加个按键,软件切换,或者是CAN命令切换,或者是加无线切换

按键是没有的,发命令是可以,但是板子密度不太好改,想优先考虑外置的,美观一点

网友C:
端子和插头之间,再做一个转接头,里面就一个120电阻。

当然,如果就一个两个的话,不美观就不美观吧。

网友:
讲究~~

加个磁控开关吧,要使能电阻的时候,拿个磁铁外壳上吸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子和插头之间,再做一个转接头,里面就一个120电阻。

当然,如果就一个两个的话,不美观就不美观吧。 ...

量产产品,转板没办法接端子吧

网友:
总线应该用4个端子,2个进,2个出,在中间的时候2个接前面设备,另外2个接下一个设备,在终端位置时,没有下一个设备,就可以接终端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产品,转板没办法接端子吧

一头公 一头母 中间电阻啊

楼主:
最后还是使用外接直插电阻加两层热缩管总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