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网IP不是已经耗尽了吗,为什么VPS可以随便申请公网IP?

楼主(2021-11-26):
公网IP一共才40亿,按理说应该是很稀缺的资源,很早就说要耗尽了,但为什么VPS却可以随便申请公网IP呢,这个是IP地址资源还有剩余,还是说这个IP只是在国内有效,国外访问不了?

网友A:
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可以要求公网IP,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可以要求公网IP,免费。

这个的确是,一个电话搞定

网友:
我们申请的,跨省都用不了,其实就是个小局域网

网友:
耗尽的意思是都分完了,不是说每个ip都有设备了
就因为这些大佬们手里有大段大段的ip
所以没了

网友B:
电信的,一个电话给我换成了公网IP,联通直接拒绝了,投诉也没用。

网友:
如五楼所说,是分完了,并不是用完了。

网友:
VPS商的IP池都是轮转着用的,不出现极端情况肯定轮转的过来,但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信的,一个电话给我换成了公网IP,联通直接拒绝了,投诉也没用。

我用的四川联通,问客服说本来就是公网iP,测试了下,确实是,不过是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的,一个电话给我换成了公网IP,联通直接拒绝了,投诉也没用。

我也投诉过,没用,耗到最后说给我全额退款。

网友D:
用IPV6吧,随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IPV6吧,随便用

一直有个疑问,ipv6给你固定吗,如果可以给每户一个固定ip,按照ipv6池子的容量,按理说,应该家里每个设备都有独立ip了,以后就不需要路由器了,也不需要通过服务器访问设备了,我可以直接访问到每个设备,目前的所有智能设备运行逻辑都变了,这些设备商的盈利方式也应该变。

网友:
以前要10000每年

网友:
正是因為耗完了,所以才發明了 NAT,一大堆設備共享一個 ip

有了 NAT 之後,理論上 ipv4 永遠夠用
省下來的 IP 供無法使用 NAT 的 vps 使用沒有壓力,vps 的數量相對大眾用戶來說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 NAT 對互聯互通是很大的障礙,要打洞、要靠第三方服務器中轉大量數據

為了不忘初心,讓萬物無障礙的互聯互通,所以才提出 ipv6,廢棄掉 NAT

做為開發人員,我們應該擁護 ipv6 才對,對我們開發是有好處的,免除打洞和打洞不成功後的中轉。

而且為了降低雙棧導致的複雜度,要想辦法盡量加快 ipv6 only 的到來,配置 ipv4 + ipv6 的網路太麻煩。

還要反對國產的傻閪路由器,默認拒絕 ipv6 連接內網設備,導致我們即便有 ipv6 也沒法直連,甚至是不允許用戶修改為允許。
有人可能會說為了安全,我想說的是,你的手機直接 ipv6 暴露在公網,你怎麼不擔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个疑问,ipv6给你固定吗,如果可以给每户一个固定ip,按照ipv6池子的容量,按理说,应该家里每个设 ...

不固定,不过还是可以配合动态DNS使用的,运营商给每个用户分配一个64位的前缀,变的只是前缀,后面64位一般是路由器按每个设备的MAC地址自动算出来的,不会变,所以动态DNS结合64位前缀和64位后缀就可以解析到设备的IPv6,只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免费动态DNS目前还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四川联通,问客服说本来就是公网iP,测试了下,确实是,不过是会变的 ...

我是深圳 联通
看是不是公网IP,登录IP查询网站查自己的IP,然后看和路由器里获取到的IP是不是一样,一样就是公网,不一样就不是了。

网友:
电信可以申请公网IP 但这个IP会几天换一次,也不是固定的。搞不明白,时不时给用户换个IP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运营商靠固定IP赚钱呢,就算给分配的是公网IP也是不定期改变的。

网友:
可以问大公司买,大公司手里IP多了去了。光HP手里就有15和16开头的两个A类地址。

网友F:
公网IP的最最源头是要找谁来申请呢?  这个是靠什么来保障权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网IP的最最源头是要找谁来申请呢?  这个是靠什么来保障权威性的?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互联网号码分配局),跟美元一样靠美国来保障权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深圳 联通
看是不是公网IP,登录IP查询网站查自己的IP,然后看和路由器里获取到的IP是不是一样,一样 ...

这个我知道的,我之前玩nas的时候搞的,把光猫的配置也改了,用路由器来拨号

网友:
天津联通也是自动分配公网IP, 不知道哪来这么多IP资源。。

网友:
电信给你的公网ip也是不固定的,一两天就刷新一次(以前有个花生壳软件,可以绑定域名),长期固定的ip很贵,大公司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