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司朗电子镇流器QTZ8频闪简单测试

楼主(2021-11-26):
购买了10只飞利浦的950对色灯管,顺便买了几个欧司朗的电子镇流器。发现频闪严重,开灯后短时间有肉眼可见频闪。灯管热后看不到明显的频闪。但是用苹果手机拍出来能看到频闪明显。使用光电管搭了个电路示波器查看有100HZ的频闪。

示波器测试:

欧司朗镇流器

松下e-HF电子镇流器

这货需要配专用的eHF的灯管,从型号可以看出是将32W的灯管强推到45W使用。接飞利浦36W灯管闪三次然后就没反应了。

视频,去掉最后的rar播放

网友A:
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B:
欧司朗不是被卖给中山的灯厂了,改名朗德万斯,狗东上没有欧司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是什么?

退货,再选其他家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货,再选其他家的测试。

哈哈哈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C:
松下e-HF电子镇流器测试了吗?质量很好吧?
这个公司还是日本的,家里有用3个松下电子镇流器,6年多了,一直好好的,

网友:
确实频闪,只肉眼看不出来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 OSRAM QTP-OP 2x18-40,启动的时候有波纹滚动,慢慢就没有了。

网友:
我使用的是PHILIPS飞利浦36W/950对色灯管,飞利浦日光灯架双管 T8支架灯36W 电感式。

开灯前面大概10秒有轻微光线抖动,然后就会消失。

我试过全新的光管也会这样。

网友:
估计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滤波电容比较小,灯管两端波形实际是100Hz馒头波包络的高频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e-HF电子镇流器测试了吗?质量很好吧?
这个公司还是日本的,家里有用3个松下电子镇流器,6年多了,一直好好 ...

e-HF的驱动不了这个灯管,开机亮灭三次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司朗不是被卖给中山的灯厂了,改名朗德万斯,狗东上没有欧司朗了

欧司朗卖给木森林了好像,分工好像是欧司朗做光源,朗德万斯做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