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真的可以直接实现9针通信模式

楼主(2021-11-26):
FT232大家都不陌生,可以稳定实现高速串口通信。
上次在论坛请教关于FT232能否直接实现9针通信模式,以实现流控通信。
当时 也是不能确定可以,就趁着调试铱星9602模块的机会好好研究了一下。

两个硬件如图:
两者之间用3.3V电平通信,刚开始死活调试不通,最后发现RTS与CTS,DTR,DSR需要交叉连接才行。
对与9602模块,CDC与RI不需要连接也可以通信。
流控是否启用,不仅仅在于硬件,上位机也要选中上述引脚才行。
用正点原子的软件就非常好用。

基本知识也复制过来吧:
DCD :载波检测。主要用于Modem通知计算机其处于在线状态,即Modem检测到拨号音, 处于在线状态。
RXD:此引脚用于接收外部设备送来的数据;在你使用Modem时,你会发现RXD指示灯在闪烁,说明RXD引脚上有数据 进入。
TXD:此引脚将计算机的数据发送给外部设备;在你使用Modem时,你会发现TXD指示灯在闪烁,说明计算机正在通过TXD引脚发送数据。
DTR:数据终端就绪;当此引脚高电平时,通知Modem可以进行数据传输,计算机已经准备好。
GND:信号地;此位不做过多解释。
DSR:数据设备就绪;此引脚高电平时,通知计算机Modem已经准备好,可以进行数据通讯了。
RTS:请求发送;此脚有计算机来控制,用以通知Modem马上传送数据至计算机;否则,Modem将收到的数据暂时放入缓冲区中。
CTS: 清除发送;此脚由Modem控制,用以通知计算机将欲传的数据送至Modem。
RI : Modem通知计算机有呼叫进来,是否接听呼叫由计算机决定

之前的问题连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8609-1-1.html

网友:
描述不对,你说9针模式大家都以为是用DB9接口,那样的话是需要转接芯片转成232电平.
你这个实际只是需要用到流控功能而已,而不是啥9针模式。

网友:
就楼主位的两个模块测试通信不行才是有问题吧。
标准的9针DB接口是RS232信号,你这模块只是TTL电平,所以你标题反而引起歧义。

网友:
确实,我也以为不用232了,io出来,直接连其它设备的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