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雾面屏笔记本电脑贴什么膜不会影响雾面效果?

楼主(2021-11-27):
笔记本是雾面屏,黑屏状态下不会反光,又想保护好让屏幕用得久一点,买了好多贴膜,贴上膜,原来的屏幕去又变回'镜面"屏了,钢化膜也是玻璃,也会反光,达不到真正的雾面效果。现在屏幕处于裸奔状态,什么都没有贴,有灰尘就得擦一下,次数多了肯定磨花屏幕,求助坛友们!

网友A:
电脑是工具,不是大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工具,不是大爷

不对大爷好点,关键时候给你掉链子。如果屏幕是有个什么点,会影响心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大爷好点,关键时候给你掉链子

贴膜没卵用,该掉链子还掉链子
对他好,好不在地方

楼主:
你们的屏幕也是裸着?用个两年就换吗

网友:
还是关心下电池比较实在,电脑屏幕又不像手机屏那样天天摸天天划的,电脑屏幕基本不会被碰到得。

网友:
用了10来年笔记本电脑,还没遇到屏幕花了的,又不是天天擦屏幕

楼主:
基本上插着电使用,便携性没有要求。很少拿出去使用,台式主机都够,有个以前旧的LCD显示器,也是雾面屏,反而随便搞

网友B:
手机都不贴,更不说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都不贴,更不说电脑

手机屏幕花了换个玻璃盖板,或者用平磨机,直接打磨就可以修复。

网友:
笔记本屏幕贴膜?

网友:
比起表面刮花, 背光进小虫子会更让你OCD爆发.
所以正解是放干净点, 然后是使劲用,尽情用.

网友C:
我手機不貼膜,不帶套,但筆記本一定要貼,不然盒蓋後,鍵盤帽容易摩擦到屏幕,假以時日会留下印記。
可能是我之前用的 聯想 yoga 11 的設計瑕疵,反正那之後,我用其它品牌也不敢裸奔屏幕。
筆記本不建議用鋼化膜,普通的膜來一張就行,想要防反光,選擇磨砂款的。

超薄筆記本感覺稍微受力有一點形變,屏幕就會碰到鍵盤。
而且我用的 Samsung flex book 13 自帶手寫筆,貼個膜保護一下,寫起來更放心一點。(不然屏幕上的超多灰塵配合手寫筆感覺能起到沙紙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插着电使用,便携性没有要求。很少拿出去使用,台式主机都够,有个以前旧的LCD显示器,也是雾面屏, ...

长期接电使用,完全不用电池,电池长期处于满电状态,很快就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機不貼膜,不帶套,但筆記本一定要貼,不然盒蓋後,鍵盤帽容易摩擦到屏幕,假以時日会留下印記。
可能 ...

现在的轻薄本,屏幕和键盘的距离很近,放包里,笔记本中心处稍微受力,屏幕和键盘就亲密接触了,屏幕磨花没商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期接电使用,完全不用电池,电池长期处于满电状态,很快就挂了。

不至於,我的本子都是長期插電,也還好。
偶爾下班把本子帶回家,本子休眠狀態會耗一點電。
帶會家的本子大多時候,沒有使用,第二天又帶到公司,繼續插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轻薄本,屏幕和键盘的距离很近,放包里,笔记本中心处稍微受力,屏幕和键盘就亲密接触了,屏幕磨花 ...

沒錯,說的就是這個問題,因為我曾經的電腦屏幕被磨擦出鍵盤形狀的痕跡,很顯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机都不贴,更不说电脑

有人总喜欢把工具当大爷,哈哈。你说不过他们。估计lz电脑里还有一大堆弹窗广告哩。一看就不是生产力用户。真生产力用户都是把电脑往死里使劲造,大不了几年换一个,反正二手本子也就几百块钱,整台工作站远程刚刚的。至于屏幕,只要能亮,分辨率够,就足够了,who cares?

人才是玩电脑的,而不是电脑玩人。

网友F:
电脑要贴啥膜,贴膜影响效果又没啥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要贴啥膜,贴膜影响效果又没啥保护作用

心理作用

网友:
贴膜还有个坑, 有些胶水膜胶水老化后会撕不掉(撕了留下胶). 我知道有叫静电膜的, 只是别被狸猫换太子就好.
被坑过的表示唉...

网友:
电脑的屏没必要了,平时又不手划,又不会摔地上。

手机屏贴个钢化膜还有一说,手抖掉地上,挡一道,不至于碎屏一修就是千儿八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总喜欢把工具当大爷,哈哈。你说不过他们。估计lz电脑里还有一大堆弹窗广告哩。一看就不是生产力用户 ...

平时也要注意适当保养啊,人要保养,机器也需要保养。

一大堆弹窗广告,额...弹窗广告就像牛皮癣一样难缠,卸载了360,弹窗安静了许多,很多时候需要充值才没有广告的。

生产力工具,电脑往死里搞,搞得太卡了,只会想用大铁锤把它砸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时也要注意适当保养啊,人要保养,机器也需要保养。

一大堆弹窗广告,额...弹窗广告就像牛皮癣一样难 ...

你想多了。生产力工具搞好配置就行了,显示器就是个外设而已。另外,我只要见到一次弹窗马上赶尽杀绝的,所以我电脑里面国产软件数量不超过3个。至于机器本身,配台ecc内存工作站,状好点的电源,做好散热,24*365轻轻松松,保养?不存在的。你见哪家公司把吃饭的服务器当老爷供着?顶多给它多吹空调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生产力工具搞好配置就行了,显示器就是个外设而已。另外,我只要见到一次弹窗马上赶尽杀绝的, ...

吹空调那也不叫保养,是满足他的运行环境。不然容易过热

服务器电脑啥的就使劲用就行了,电脑顶多两三年清理一下风扇的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生产力工具搞好配置就行了,显示器就是个外设而已。另外,我只要见到一次弹窗马上赶尽杀绝的, ...

装了几十个软件的电脑算不算生产力呢,总有一个软件会弹点东西出来,避免不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屏幕也是裸着?用个两年就换吗

我的笔记本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半年24小时开着,屏幕没问题,还有20+年的笔记本还健在

网友:
笔记本不应该超过5年就换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装了几十个软件的电脑算不算生产力呢,总有一个软件会弹点东西出来,避免不了的 ...

还没上百,生产力有待提高。我这安装的都过百,更别说绿色版、自制的了:

系统 7x24 小时不关机,除了 win 提示要更新重启,基本没弹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几十个软件的电脑算不算生产力呢,总有一个软件会弹点东西出来,避免不了的 ...

所以我几乎不用国产软件啊。看到就恶心,毕竟吃饭的家伙,不能容忍任何不可控行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笔记本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半年24小时开着,屏幕没问题,还有20+年的笔记本还健在  ...

你屏幕亮度怕是调的比较低了。我都用坏4台笔记本屏幕了。。都是老ccfl灯管烧黑点不亮的,或者严重老化发红过一会儿保护。以前牺牲时间去省钱自己改造led背光灯条,现在也没这功夫了,反正家里电脑多,坏了就换呗。显示器又不值钱,几百块钱的消耗品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屏幕亮度怕是调的比较低了。我都用坏4台笔记本屏幕了。。都是老ccfl灯管烧黑点不亮的,或者严重老化发 ...

笔记本屏幕太小了,费眼睛,我喜欢接到32寸显示器上,外出的话那没办法了……

网友:
看看屏幕换一个多少银子,然后这么想。花了就换一个新的

网友:
1.用电脑到现在,没有贴过一次膜,真没必要吧。
2.手机也不带套的了,玻璃膜一贴就完事了。
3.电脑软件不使用任何可疑的国产软件,有弹窗行为必杀
4.工作大部分是远程去使用主力机工作(24*365运行)

网友:
还不如给键盘贴隔膜呢,起码还能防水防尘

网友:
屏幕键盘都是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没上百,生产力有待提高。我这安装的都过百,更别说绿色版、自制的了:

这是绝对的生产力,硬盘要够大,至少需要1T以上。

目前我刚搞了个500G SSD当系统盘,笔记本装这么多软件,跑起来肯定不如台式机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插着电使用,便携性没有要求。很少拿出去使用,台式主机都够,有个以前旧的LCD显示器,也是雾面屏, ...

插着电使用,台式机不香么?个人十分不喜欢使用笔记本,屏幕小,键盘键程短,性能比不上台式机,出了便携性,其他的完败台式机。迫不得已,我才会使用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屏幕太小了,费眼睛,我喜欢接到32寸显示器上,外出的话那没办法了…… ...

我也弄了个28寸的LCD显示器,外接到显示屏,效果的确很好,就是没有便携性。然后把笔记本自带的屏幕换成DC调光,100%色域的,卖家说是我笔记本所支持的最好的屏幕,花费500+,显示效果比之前的好些了。但还是不如我那个老式的HP LCD显示屏,里面是CCFL灯管,看一整天眼睛也基本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插着电使用,台式机不香么?个人十分不喜欢使用笔记本,屏幕小,键盘键程短,性能比不上台式机,出了便携 ...

因为当时考虑到可能会移动使用电脑,所以就买了笔记本。实际上基本没移动使用电脑的需求!

现在才觉得“迷你小主机+老式LCD CCFL显示器”是最佳之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弄了个28寸的LCD显示器,外接到显示屏,效果的确很好,就是没有便携性。然后把笔记本自带的屏幕换成D ...

我又买了15.6寸的4K便携屏幕,现在戳到台式机上,3屏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又买了15.6寸的4K便携屏幕,现在戳到台式机上,3屏幕显示。

多个屏幕当一个桌面用?

网友:
经常一边吃东西一边搬砖,碎屑掉进去有时会卡着按键,搞了键盘硅胶膜。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个屏幕当一个桌面用?

我2个24寸显示器,再加一个15.6寸显示器。
一个显示器原理图,一个显示器PCB图,另外一个显示器放PDF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2个24寸显示器,再加一个15.6寸显示器。
一个显示器原理图,一个显示器PCB图,另外一个显示器放PDF手册 ...

高端操作

网友:
其实我喜欢用一个屏幕,全屏聊天,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2个24寸显示器,再加一个15.6寸显示器。
一个显示器原理图,一个显示器PCB图,另外一个显示器放PDF手册 ...

用惯了双屏,再也回不到单屏,更不用说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惯了双屏,再也回不到单屏,更不用说笔记本了

双屏,再加一个便携屏,双屏也不够用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插着电使用,台式机不香么?个人十分不喜欢使用笔记本,屏幕小,键盘键程短,性能比不上台式机,出了便携 ...

屏幕小,所以細膩度更好

键盘键程短,所以打字速度更快,而且觸摸板就在鍵盤旁邊,雙手敲鍵盤的同時可以操作觸摸板,手不用來回在鍵盤和鼠標之間移動,效率高
(很多人覺得觸摸板不好用,其實觸摸板很好用、效率很高,覺得不好用是系統的原因,譬如 windows 的觸摸板默認不能操作鼠標中鍵)

大多數時間插電,下班可以帶回家,偶爾也可以不插電

如果要算力,可以本地搞一個服務器,用服務器編譯代碼什麼的

至於多屏幕,使用虛擬工作台就行了,我用筆記本,習慣用 4 個桌面,可以快速切換桌面
(另外,屏幕的利用率和窗口管理器有關,windows 的屏幕利用率很低,因爲窗口不能方便和快速地移動到屏幕的任意位置)

用你的話總結就是:臺式機性能比不上服務器,便携性比不上筆記本,要說優點,可能就是價錢便宜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至於,我的本子都是長期插電,也還好。
偶爾下班把本子帶回家,本子休眠狀態會耗一點電。
帶會家的本子 ...

一直以爲筆記本沒有限制電池充滿的功能,剛搜了一下,才發現有,而且 samsung flex book 的這個功能目前在 linux 下沒法設置,bios 也沒有相關菜單,拿了同事同款電腦,拆了他的硬盤,用他的 windows 系統,才順利啓用了電池只充電到 85% 的限制,然後再換回我的 linux 系統,設置持續有效。
然而,我的電池已經長期插 dc 充滿電快兩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