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虚焊 漏焊,有视频识别软件吗?

楼主(2021-11-27):
生产中,肯定遇到虚焊,漏焊的。特别是插件,人工焊接。可能漏焊 但是测试不出来。漏焊的管脚刚好接触到。测试没问题。用一段时间才不行。
有没有视频识别软件 或者模块。 学习下样本 就能快速识别插件漏焊,虚焊。

网友:
离线式AOI设备

楼主:
AOI记得是检测贴片的哈,也很贵。 需要的是大众化的  就检测插件漏焊也满足要求了,
比如用树莓派。 不追求速度,反正焊一大片有200个插件脚,时间久有一分钟吧。工人焊好一片就放相机下测试 。

网友A:
引用 楼主:
AOI记得是检测贴片的哈,也很贵。 需要的是大众化的  就检测插件漏焊也满足要求了,
比如用树莓派。 不追 ...

你需要改进的是生产工艺,比如买个锡炉浸焊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改进的是生产工艺,比如买个锡炉浸焊不是更好。

可能还没到那个批量,就想有个视频检测模块,或者软件 ,灵活点。
一个焊盘有没有焊锡  做视频识别的大牛,应该不难做哈。  咋没有卖的 还是需求人太少?

网友:
这玩意叫AOI ,产线上有用, 啥漏焊,元件插反,插漏都能检测出来, 价格么,便宜的大几万一台

网友:
是个好主意,其实就是图片对比,懂图像处理的人应该有思路

网友:
自己搞一个,用yolo训练一个

网友:
做个软件出来,怕你买不起,又怕被别人盗版。还是交给美国人干吧,他们总是能做出开源的东西服务全世界。

网友B:
开源一个吧,就用高拍仪,用PC做,应该比较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一个吧,就用高拍仪,用PC做,应该比较好实现

哪位高手造福下,就用电脑usb摄像头或者更好点摄像头,能自动对焦拍摄 识别判定不良否,软件可以指定板子哪些部位来对比样板。
小体积,如果卖模块1-2k元 估计还是很多人需要。
AOI太庞大,也太贵

网友C:
漏焊好测,虚焊不容易吧?比如针脚尖头上了一陀锡,但根部没与pcb焊上。更是在板子的中央,测面也拍不到。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焊好测,虚焊不容易吧?比如针脚尖头上了一陀锡,但根部没与pcb焊上。更是在板子的中央,测面也拍不到。 ...

实现漏焊 测试 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焊好测,虚焊不容易吧?比如针脚尖头上了一陀锡,但根部没与pcb焊上。更是在板子的中央,测面也拍不到。 ...

3DAOI

网友:
凡是说自己做的,都没做过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算法好弄,关键是打光,打光,打光。这个没点经验根本搞不定,特别是金属,特别是焊点这种反光的。

网友:
这个其实要求不太高的话不难。labview的图像处理有电路检测的例子,只需要把要测试的正常图片导入学习一下,就可以拍照自动找出焊点。我们以前做过制药厂家生产药的检测,就是和这个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D:
全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们以为图像处理很容易?AOI设备稍微堪用的都要几十万,你们又嫌贵!便宜的AOI如果那么好做的化,按国内这种内卷模式,早就有人做了,还想树莓派来做,想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们以为图像处理很容易?AOI设备稍微堪用的都要几十万,你们又嫌贵!便宜的AOI如 ...

能检查漏焊也行。 虚焊识别可能有难度。

楼主(2023-11-25):
顶下, 焊脚漏焊能视频检查出来嘛?  体积小  几千元实现的。
漏焊 测试过程中 可能发现不了。刚好脚碰到孔,测试正常的。可能用几天 震动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