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的电流问题【标题再次不合格】

楼主(2021-11-27):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如果每相的相电流要达到40A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流过nmos的电流要有40A,从而需要母线电流也要达到40A,不然的话流经NMOS的40A电流哪里来呢?

网友:
“关于NMOS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关于NMOS的电流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控制麽?假如输出线电流有40A RMS,母线电流瞬间确实有40A*1.414,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母线上是没有电流的,在SVPWM有效矢量,电流是流过母线的,在0矢量区间,电流在三相桥之间现成环流,电流不流过母线。所以,一般来说母线电流平均值,是小于电流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控制麽?假如输出线电流有40A RMS,母线电流瞬间确实有40A*1.414,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母线上是没 ...

是的,我指的应用是电机驱动器,我的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是: 按道理说,如果 UVW每相的峰值电流要达到40A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母线电压至少也需要有40A(例如说母线电压是48V电流是40A),但是想想又似乎不太对(仅仅是一种感觉),NMOS好像有放大电流的作用?但是好像在三相半桥逆变器里,NMOS是用作于开关作用,而并不是放大电流的作用? 所以这里很迷惑,望大师指点

网友:
你可以把驱动电路当成个DC/DC,DC/DC后级电流跟前级电流没有明确的关系,后级电压很低,电流很大,功率很小,前级电流也可以很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指的应用是电机驱动器,我的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是: 按道理说,如果 UVW每相的峰值电流要达到40A的 ...

不是电流相等,是功率相等。你母线48Vx 1A的功率=1.xxxV  x 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