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家燃气灶用多久

楼主(2021-11-27):
管道燃气灶规定是用8年要报废,我家燃气灶买了15年,但有使用仅4年,现在还能正常使用,房子想拿去出租,灶要不要换一下,你们家燃气灶一般用几年

网友:
没用坏就一直用着。

网友:
5年了,每天都使用。它不坏我不换

网友:
我家2013年买的燃气灶和油烟机套装,合计才1300左右,8年了,还正常用

网友:
2004年装修买的燃气灶,帅康,中间换过2个电磁阀,一个点火针,仍在服役中。

网友:
写的是从售出起,从使用开始算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
2015年买的灶
现在就是点火之后不容易保持
需要按七八秒才能让火苗保持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5年买的灶
现在就是点火之后不容易保持
需要按七八秒才能让火苗保持住 ...

可能检测火焰的那根针导火槽堵了。清理一下就可以。每次点火导火槽都会把火焰引到这根针上面,如果火焰引不过来,就会自动断气。

网友C:
家里有强制报废的设施,自用的话,自己放心就行。出租的话,建议拆掉让租户自配,否则租户搞起火灾,业主得负责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检测火焰的那根针导火槽堵了。清理一下就可以。每次点火导火槽都会把火焰引到这根针上面,如果火焰引 ...

如果导火槽没问题,也可能是检测火焰的电偶或者电磁阀要更换。

楼主:
灶都是能正常使用的,只是装了17年,自己大概用了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强制报废的设施,自用的话,自己放心就行。出租的话,建议拆掉让租户自配,否则租户搞起火灾,业主得 ...

房子不好租,灶肯定要配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房子不好租,灶肯定要配齐

这种事情,各地均有出租房屋人身安全管理条例,为什么不去找来看呢? 工程技术人要有基本的资料检索意识啊!

如果燃气灶有8年强制报废规定,那承租人如果因使用出租人提供的报废灶具糟受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出租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网友:
苏州的规定,如果房东允许3户合租的话(没错,朋友3人合租即为三户,户口不会在一起吧),还需要配备2个3KG的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各地均有出租房屋人身安全管理条例,为什么不去找来看呢? 工程技术人要有基本的资料检索意识啊 ...

所以还是换一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换一台新的

换吧!相当于买保险!那怕灶具起火烧死租户,赔偿额可能由100%降到10-20%,参考交通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换一台新的

16楼所言,话不吉利,不过风险是需要规避,买保险时,经纪人啥好听的不好听的都会说,还请阁下莫多心!!!

网友(2021-12-31):
让修天然气政府施工人员过来检测下:如有没有漏气、各个部件有没疲劳。  一般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