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类功放使用请教【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1-11-28):
最近用了一块TAS类I2S接口的功放,TAS6424,输入的TDM信号测试ok,但是死活没有输出,无论I2C寄存器怎么配置,fault引脚一直为低,读取fault状态显示又是00,有没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I2S类功放使用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S类功放使用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 ...

好的,后续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