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值得上车么?

楼主(2021-11-28):
我还是习惯用win7,
有习惯win10,并且不准备回win7的朋友么,
说下win10有哪些让你爱不释手的优点吧

楼主:
很多人装win10,是不是因为硬件不支持win7,只好用的win10呢

网友:
WIN7里加载VHD需要在磁盘管理器里操作,或是写个批处理,麻烦!WIN10简单多了,双击就OK。我从XP升级到WIN7是因为bitlocker, 从WIN7升级到WIN10是因为VHD加载方便

@echo off
echo select vdisk file="d:\Virtual Machines\160G.vhd" >vhdsel
echo attach vdisk >>vhdsel
echo list disk >>vhdsel
diskpart /s vhdsel
del /f /q vhdsel
exit

网友:
我以为穿越了

网友:
转win10快4年了,都没重装过

网友A:
看是深度用户还是轻度用户,深度用户能发现它更好的地方。轻度用户只会觉得换了一层皮,然后不习惯。

我是轻度用户,但我习惯一路追软件版本,更新了就升级。为何?我主要是为了适应未来,因为我觉得当我用习惯对抗变化时,我将来就会变得跟现在的老人家面对智能手机时一样茫然所措。

我一个同事就是拒绝变化的典范,一直用99年的字母软件,你说古老不?他现在换电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个xp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字母软件,关键他还不到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深度用户还是轻度用户,深度用户能发现它更好的地方。轻度用户只会觉得换了一层皮,然后不习惯。

我是 ...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在用99年的字母软件,不用虚拟机,年龄40+

网友:
我都用快6年了,没发现和win7有什么区别,最近想搞win11,不过想想再等2年,优化好了再换。

其实win7我才用1-2年的时间,从xp用了10年,感觉xp比较好用,可惜太老不更新了。

要说爱不惜手,就是win10中的最新终端了,wsl2+ubuntu+终端,感觉就像本地的应用一样,秒开,完美,不用再开那臃肿的虚拟机了。

网友:
WSL好用,以前虚拟机+ubuntu,还要装simba共享文件,现在子系统非常方便。。

网友:
win10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代操作系统, 原因有:
1.原先一些非常简单的常用操作, 现在需要N次界面上的跳转才能定位
2.无法解决的蓝屏, 和越升级越坑的稳定性

优点:
大部分USB设备驱动无需额外安装

网友:
直接上w11设置简单多了,界面更加好看。没心怡的版本可以试试系统之家构思版本,自己去全家桶,安装也容易

网友:
win10上手两年,用户体验上,远比win7强大和方便。

特别是2020年后的版本。

网友B:
好不容易没多少bug了,它居然就过时了。

网友:
win11都用了几个月了。 这种东西肯定是新的比旧的好啊。只是有些习惯,适应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C:
W10比Win7好用太多了。

网友:
如果说win7比win10好,那肯定是片面的。全面说win10一定比win7好很多。你只能说,win7更适合你。

网友D:
已经要WIN11了,你还在问win10怎么样,你怎么不问WIN2000呢

网友E:
应该问winXP值不值得上车

网友:
现在新的电脑普遍都是WIN11了,

网友:
患得患失,畏手畏脚是一个人衰老的开始。

网友:
电脑配置支持还是win11好

网友:
11都来了,还在焦虑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问winXP值不值得上车

xp只支持3.2g 内存,太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10比Win7好用太多了。

win 10好在哪些地方,可否简单说一下

网友F:
直接win11比较好,少适应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win11比较好,少适应一个版本。

用win11是当小白鼠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win11是当小白鼠么

还好吧,windows升级大部分都是升级UI,核心的东西其实一般用户也感觉不到。

唯一感觉不适应的是资源管理器变得有点慢,但我估计问题很快会解决。

网友G:
win10 出来没多久就开始用  感觉很好用啊。 现在WSL+VS 组合 舒服得批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win11比较好,少适应一个版本。

+1
没有Win10经验直接上Win11更好,省得过两年又要重新适应。

网友H:
10和11我最不爽的是输入法,只能通过Shift切换中英文,很多软件的快捷键都会受干扰,解决方法只能是添加英文语言包才能强制切换到纯英文输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0和11我最不爽的是输入法,只能通过Shift切换中英文,很多软件的快捷键都会受干扰,解决方法只能是添加英 ...

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可以设为ctrl + 空格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可以设为ctrl + 空格 吗?

哇,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10 出来没多久就开始用  感觉很好用啊。 现在WSL+VS 组合 舒服得批爆

用WSL主要是为了开发么

网友:
主要是win10稳定性没那么好,还有自动更新很恶心。ltsc的还行。但是ltsc的精简后,跟win7感觉没太大区别。另外大家都知道,偶数版本的系统才香,还是直接11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可以设为ctrl + 空格 吗?

嗯,设了之后中英文混输也必须按组合键切换,更麻烦啊。
Win7的策略是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在中文输入法里面还可以Shift一键切换中英文模式,Win10直接取消了英文输入法,仿佛中国人都不需要大篇幅输入纯英文似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嗯,设了之后中英文混输也必须按组合键切换,更麻烦啊。
Win7的策略是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在中文 ...

暂时没有遇到大量中英文混输的情况,所以改为ctrl + 空格切换之后,就很好用了。
shift键切换中英文,影响太多快捷键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需要重装系统时才换新版本的,包括应用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WSL主要是为了开发么

是啊。 就不用专门装个虚拟机了。 我一直用得正常企业版,没啥问题。更新也没关过。单纯做点开发,浏览网页办公什么得,完全没问题,也没遇到那么多BUG,而且机器也都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吧,windows升级大部分都是升级UI,核心的东西其实一般用户也感觉不到。

唯一感觉不适应的是资源管 ...

据DEV渠道的用户反馈,22282后面的版本已经把资源管理器慢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没多少bug了,它居然就过时了。

99.99%的人都不会受到BUG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J:
99.99%的人都不会受到BUG的影响

怎么可能,2020年之前的版本,按F2改pdf文件名,需要5秒,你受的了吗

之后的版本这个bug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 就不用专门装个虚拟机了。 我一直用得正常企业版,没啥问题。更新也没关过。单纯做点开发,浏览网 ...

WSL实际上是win10内置虚拟机,文件好像存在vhd文件里面,只适合台式机使用,不适合笔记本使用?

笔记本经常睡眠,休眠,vhd文件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装win10,是不是因为硬件不支持win7,只好用的win10呢

因为硬件不支持XP了,否则还在用xp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嗯,设了之后中英文混输也必须按组合键切换,更麻烦啊。
Win7的策略是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在中文 ...

在区域设置里面添加一个语言,选美式英语就好了,将它作为默认的语言。在需要中文的时候,鼠标在右下角的 ENG 上面点一下,就可以选择中文了。

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打 CS: Source 时输入法会害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2020年之前的版本,按F2改pdf文件名,需要5秒,你受的了吗

之后的版本这个bug就解决了。 ...

改文件名我一般都 是点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 10好在哪些地方,可否简单说一下

最简单一条,不用你手工装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区域设置里面添加一个语言,选美式英语就好了,将它作为默认的语言。在需要中文的时候,鼠标在右下角的 ...

我知道啊,上面不是说了这个办法了么,还有改注册表强行增加英文输入法的办法,只是偶尔更新后会失效。

网友:
对,就是输入法太难受

另外,我觉得win10分屏很舒服,我32寸的显示器,用Microsoft To Do,拖到最右边,然后左边是VS Code,两分屏,再拖住中间,使劲往右拖,将To Do的窗口最小化,这个时候,右边是todo,任务一目了然,左边码代码,舒服,一整天不关,哪些任务没完成,接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WSL实际上是win10内置虚拟机,文件好像存在vhd文件里面,只适合台式机使用,不适合笔记本使用?

笔记本 ...

不是啊。 WSL 可以访问win10 磁盘的文件的。 联合VS 写代码  WSL 编译。  搜索我也在WSL里面。

网友L:
你们几个星期前真没遇到那个WIN10自动更新后打印机不能连上的Bu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深度用户还是轻度用户,深度用户能发现它更好的地方。轻度用户只会觉得换了一层皮,然后不习惯。

我是 ...

我去,你这同时真强大啊...

网友:
就WIN10有很多USB驱动不需要安装这点(如CDC驱动),就再也不会考虑WIN7了。

网友:
都想用win11了,奈何电脑不支持

网友:
win10都错过了,还是等win12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们几个星期前真没遇到那个WIN10自动更新后打印机不能连上的Bug吗?

都是网络打印机,没遇上。

网友:
一直用Win10 LTSC版本,没有更新,一年多没有蓝屏,最近更新了新的版本,Win10 LTSC 2021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网络打印机,没遇上。

我这边是SMB共享的打印机服务,Bug得我不要不要的

网友M:
Windows 10 不错的,替代Windows 7 毫无压力。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 version 21H2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下载:zh-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1h2_x64_dvd_93b4cb1a.iso (5.35 GB)
下载:magnet:?xt=urn:btih:51A7C66D3F328A16C45CDAE841CA5500054B20AC&dn=zh-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1h2_x64_dvd_93b4cb1a.iso&xl=5741860864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下载: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 (4.7 GB)
下载:magnet:?xt=urn:btih:366ADAA52FB3639B17D73718DD5F9E3EE9477B40&dn=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xl=5044211712

网友:
win7用的最顺手,但是我不能做办公室的老古董,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况且越来越多的新工具软件不支持win7。

网友:
楼主还活在清朝?开个玩笑,肯定win10舒服

网友:
Win10比Win7好用多了,切换没啥难度,为啥总有人喜欢开倒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设了之后中英文混输也必须按组合键切换,更麻烦啊。
Win7的策略是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在中文 ...

是的,WIN10之后的输入法操作真的太难用,设置也是各种乱七八糟
以前XP/WIN7的时候逻辑很简单,ctrl+shift就是循环切换,ctrl+space就是相互切换
我觉得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输入法总是想让自己支持中文和英文两种输入状态然后通过shift切换,
这是我接受不了的,因为经常shift按下去忘记了或者误触了,经常会导致输入法中英文状态莫名其妙转换
然后现在输入法也越来越“智能”,全角标点和半角标点会自动根据用户以前的输入状态来选择,其实反而很难受,我不需要这些所谓的智能功能
还有类似的就比如word输入一个1然后回车自动帮你设置成了序号列表,每次都要我自己去删除……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D:
已经要WIN11了,你还在问win10怎么样,你怎么不问WIN2000呢

我的力科老示波器,还是2000的系统,478的P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深度用户还是轻度用户,深度用户能发现它更好的地方。轻度用户只会觉得换了一层皮,然后不习惯。

我是 ...

赞同你的观点,要不停的适应新东西,才能够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语言,甚至以后儿女不会那么嫌弃自己。

网友:
对一个强制不断更新的系统无爱, 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还是不断地被强奸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暂时没有遇到大量中英文混输的情况,所以改为ctrl + 空格切换之后,就很好用了。
shift键切换中英文,影 ...

输入法用Windows+空格

网友:
我建议楼主换回WIN95,

网友:
我车间里两个配置一样的电脑一个win7一个win10感觉是win7好用一点

网友:
标题看成了Win11,进来发现是在谈自己已经用了5年多的电脑系统……

网友:
kindle不支持WIN7了,
Kicad 也不支持WIN7了,
看来是时候更新到WIN10。
至于WIN11,目前我是不会用的,否则万一调试的时候某个驱动或软件出了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设了之后中英文混输也必须按组合键切换,更麻烦啊。
Win7的策略是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在中文 ...

不是WIN+空格吗,加上一个US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目前使用最稳定的还是WIN10 2019 LTSC 64位系统,很少有什么不兼容的软件。

前段时间升级到WIN10 2021 LTSC 64位,有软件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输入法用Windows+空格

学习了,实测好用。不过确实还要该八百年之前的习惯,ctrl+空格好几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们几个星期前真没遇到那个WIN10自动更新后打印机不能连上的Bug吗?

有,卸载补丁坑死

网友:
IOS MAC用着也不错,就是要不断适应新 的,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网友O:
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我的电脑从win10升级到win11了,有些软件不兼容……

网友(2022-04-18):
我也最近把WIN7改成WIN10,感觉还是不错的!
目前就觉得输入法不太好、还有驱动有点小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Windows 10 不错的,替代Windows 7 毫无压力。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 version 21H2 (x64) - DVD ...

建议慎用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我所遇到的问题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1134-1-1.html (请见10楼)

网友:
其实不要担心跟不上时代啦,等稳定好用的版本,大家都验证好用了再换不迟。就跟当初Vista出来后,用了感觉辣鸡,就果断换回XP。然后Win7出来很久以后,换了Win7,那会儿WIN7很主流,怎么会跟不上时代呢。目前总觉得Win10不太爽,后面如果有类似Win7这种经典好使的出来,再换不迟(估计印度高管横飞的巨硬,难了)。实在Win11,12的也不能打,再退而求其次,搞Win10 LTSC就是了。目前Win7还没到XP的境地,还是先玩着Win7,毕竟稳定,流畅压倒一切。Win10 LTSC感觉还是没那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我的电脑从win10升级到win11了,有些软件不兼容……

都说w11软件兼容性出奇的好,别想多了

网友P:
win10的计算器怎么连倒数都没

网友:
在win10下,
一个号称读150写100的u盘终于实现了厂家标称的数值,在win7下只有20,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win10的计算器怎么连倒数都没

不会吧,选对计算器模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P:
win10的计算器怎么连倒数都没

用的是假 win10 吧,我这普通模式都有倒数: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用的是假 win10 吧,我这普通模式都有倒数:

科学计算器模式,倒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P:
科学计算器模式,倒数在哪?

网友R:
五一把家里的电脑从WIN7换到了WIN10
并且不准备倒回去了
原因:单位电脑一直用WIN10
差不多已经习惯了
WIN10一个不方便就是激活很麻烦,至今没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P:
科学计算器模式,倒数在哪?

88L 的朋友已经回答了

网友:
安卓能用吗?塞班很好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五一把家里的电脑从WIN7换到了WIN10
并且不准备倒回去了
原因:单位电脑一直用WIN10

win、office 激活工具

网友:
我的版本10.1812.10048.0

网友:
用windows98,速度快

网友T:
我的工作机是买回来就卸掉了无线网卡,插网线的扣被我用502封死了,装完干活的几个软件,第一个XP系统用了15年,现在到win10,又开始,又是15年,第一个还是好的,速度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的工作机是买回来就卸掉了无线网卡,插网线的扣被我用502封死了,装完干活的几个软件,第一个XP系统用了1 ...

2个15年
请问前辈年龄?

网友:
引用 网友S:
win、office 激活工具

亲测可用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