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死机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怎么怎么应对这种情况的?

楼主(2021-11-28):
交换机死机的情况很少遇到,但是偶尔也能遇到,
除了定时重启,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交换机死机的问题呢

大家知道交换机死机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么?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会死机的交换机,不扔掉还留到过年

网友:
估计用的tp link这样的民用级别的吧,换成工业交换机吧。我们遇到过,放在外面长期运行的还是用工业级的好

网友A:
查原因,有同型号换一个上去,如果还死,可能是网络问题,要彻底查清

网友:
楼主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原因,有同型号换一个上去,如果还死,可能是网络问题,要彻底查清

交换机死机的情况很少出现,但有些时候死机就非常麻烦

网友:
坏了,快换一个吧

网友B:
内存缓慢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缓慢泄露?

交换机也有内置系统么

网友:
楼主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10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换机也有内置系统么

肯定上系统呀

楼主:
交换机内置系统一般是哪些,不会是Linu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