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中无线网络怎么布线的?为了改善覆盖是否各种打洞呢:(

楼主(2021-11-28):
如果周边没有信号干扰,单凭2.4g穿墙还可以凑和着用,
有了信号干扰,一个无线路由器的信号覆盖就捉襟见肘了,有时候上网非常难受

想装AP,但是布线真愁人啊
各位怎么处理网络布线问题的

网友A:
隐形光纤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家的无线网真是难产啊

网友B:
子母无线路由器试过吗?带电力载波的那种

网友:
多个路由器,当时考虑了放屋子中间位置的鞋柜和天花灯槽里。另外专门有给访客和小孩用的路由器,方便手动物理断电。如果布线没到位可以用中继,个别角落没有信号也别折腾了,现在流量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母无线路由器试过吗?带电力载波的那种

电力载波猫不能跨电表,稳定性是不是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形光纤了解一下

隐形光纤组网,是不是要搭配带电口的光交换机

网友:
拨打中国电信。提供全屋WiFi服务

网友C:
直接搞ac ➕ap啊,走poe ap端可以不需要接电源线

网友:
现在路由器我都是用5G频段的,虽然信号强度差,但是没有干扰,效果比2.4G 的还强一些, 有些地方覆盖不到就走流量吧,反正流量也用不完

网友D:
电力猫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ac ➕ap啊,走poe ap端可以不需要接电源线

ac跟猫放在一起,装ap不是要各种打洞+套管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力猫  了解一下

电力猫只能说能用,速度只能呵呵

网友:
不怕辐射吗?这玩意儿我不用就关掉

网友:
每个房间2路6类或以上网线,大厅也2路。然后多媒体箱子买塑料面板,稍微大些的。最好多媒体箱子外面有放路由器的空间,别指望路由器放箱子里面。以后要容纳华硕ax89x路由器,群晖nas.海康nvr.万兆olt,2.5g或万兆交换机,软路由,或者私人服务器。网络结构必选太阳式,拒绝树枝结构或其它。双路万兆电口聚合还是太慢就顺便多模光纤一起拉。基本上多媒体箱必须放下光猫一只,2八口2.5g交换机,不可能放下稍微好点的路由器的。如果放不下要考虑主路由器摆放位置,从多媒体箱子拉4路网线,加2对双模光纤,或20的pvc活线管到能摆放路由器的地方,比如大厅柜子,大厅电视桌。一个ax89x开启澳大利亚模式,5ghz足够覆盖…。如果被干扰那就每个房间放一个ax89x  开启aimesh有线组网,无线调到澳大利亚模式,你就整栋楼最靓的仔了。

言归正传:
1网线必须6类或以上,线芯0.58或以上。
2每个房间2路网线有必要
3网络最低按照2.5g千兆要求布线,为万兆电口提供可能
4网络结构不要太复杂,一定太阳结构提高稳定性,降低设备数量,提高网络可靠性
5主路由摆放位置房屋中央,最好是能目视到每个房间无遮挡
6主路由不要考虑500以下的,忍痛1000或往上走
7要考虑主路由体积还有散热需求,不可能放到多媒体箱子里面
8有储藏室要放一路或2路网线作为家用服务器,nas,nvr接入。
9nvr必须poe,把所有摄像头直接有线接入nvr组成专用监控子网络与家庭网络隔离。提高网络安全方便管理,守住nvr就能守住所有摄像头,必要时不接入外网。还能避免监控干扰家庭网络速度。
10全屋光纤不是必须的,2.5g内网必须有。进多媒体的入户光纤必须能活线管,或者预埋2组双模光纤。

11ac+ap公司酒店用的,一栋楼,上百台,300平方往上走的,强屏蔽,严格管理上网行为,这些都不符合一般家用。acap需要成套采购,造价高兼容差,耗电大。一台千元华硕路由无线覆盖能力可不是百元路由器一个档次的。有线加三频aimesh扩展无线才是家用首选。只要不是强屏蔽,2层或以上穿墙,周围WIFI干扰多,一个好路由足够。
12   2.5gWIFI速率低干扰多直接放弃使用,只能打杂用。只能5ghz,1000左右路由,要速率5ghz最多只能穿一堵墙,无遮挡少干扰10米内能跑到600m以上就是优秀的,15米内能不断网,不感觉弱鸡保证10M就优秀了,舍得银子可以试试4000左右路由器。5ghz只能穿玻璃,木门,塑料其它别指望了。华硕路由有漫游助手,可以设定信号差的提出链接,aimesh那就自动无缝漫游了。
13  目前我这里电信全家桶,300m起步99元,500m 129元1000m299-399元,2000m营业厅说可以办理没有看到具体资费。支持一家多户自己聚合。
14 万兆电口设备昂贵,基本上不要指望了,2*2.5就是性价比电口上限,往上只能是光纤了。
15水晶头不知道买啥就cncob6类带屏蔽,便宜又靠谱,不好的反而贵。

最近加装基本完工颇有感慨分享给大家。
网络目前我做到了,20活线管双6类入房间后续可换光纤。太阳结构网络。内网1000m调试完毕,更换2.5g交换机直接升级内网。入户光纤活线管预埋一组双模光纤。多媒体箱子藏大厅壁柜,路由放大厅木制壁柜内,单主路由大厅厨房预计可5ghz千兆WIFI,三卧室无阻挡到室内门口,乐观预计只能保丝滑。后续组mesh。门口摄像头poe可独立接入多媒体壁柜nvr,壁柜可接nas与软路由。储藏间放弃网络接口,主要不玩服务器之类,或者高端nas。

以上分享给大家,请轻拍或笑笑路过。谢谢!

网友:
网络布线问题 我在装修的时候就已经预留解决了
弱电箱为中心  每一个房/厅 都会留一个网口,甚至厨房也有。

后面买了一堆华为的路由做有线回程mesh,一个rx720服务器当主路由(负责拨号,家庭影视服务器,开发环境),一个蜗牛星际nas(家庭集中储存),一个r4s软路由(梯子,去广告,下载机)。

考虑过电力猫,但家里基本上是一个房间一个空开,电力猫无法传输数据。
无线MESH的话,需要全家的无线信号都在都在一定水平线上才稳定,带来的问题就是AP要很多个。
还是预先埋好网线 有线回程mes最省事稳定扩展性也好。

网友:
我有个朋友把上网戒了,除了工作不上网,随之各种好处,但我还是动不动就拿起手机......戒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ac ➕ap啊,走poe ap端可以不需要接电源线

隔壁家的一起关吗?还有手机

这玩意那点辐射都拿不出手,又没人抱着它睡觉

网友:
顺手看下大房子土豪家的10年前的无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