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门玻璃破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1-11-29):
有2层玻璃,一层完好,另一层撞破了,还没掉。不想换整个,不知道玻璃修复液在机械强度方面是否靠谱?可以的话再蒙一层磨砂贴纸就可以了。

网友A:
贴上磨砂玻璃纸也能看出玻璃是破的。不过好看一些。

网友B:
单换玻璃就好了。把碎玻璃敲掉,量好尺寸去玻璃门窗店切割一块稍微小一两毫米的玻璃用玻璃胶粘上去。不用钢化的话玻璃不贵的,估计不到50块钱。我的防盗门玻璃是我自己换的,浴室门因为框架老化有些散架了就整体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磨砂玻璃纸也能看出玻璃是破的。不过好看一些。

稍好点。尽量买透明度低的。主要是防碎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换玻璃就好了。把碎玻璃敲掉,量好尺寸去玻璃门窗店切割一块稍微小一两毫米的玻璃用玻璃胶粘上去。不用钢 ...

四周涂了黑色玻璃胶,玻璃挺大,感觉不太好清理干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周涂了黑色玻璃胶,玻璃挺大,感觉不太好清理干净。

裁纸刀划玻璃胶很好用的。碎玻璃掰或敲掉,注意不要弄坏另一面,操作时戴手套以防割伤。浴室门一般都是挂上去可以取下来的,只是比较重可能要人协助。取下来平放换上玻璃,打好玻璃胶等十几小时差不多干了再装回去。

网友:
试试用挡风玻璃修复液,应该是树脂,填充裂缝,再贴膜

网友:
贴上透明胶先用着,看着不爽就找玻璃店过来量尺寸换了呗。

网友:
两面都贴膜就行。主要防止玻璃屑掉落

楼主:
我先试试玻璃修复液+贴膜,看渗透效果。已下单,晚些给大家反馈一下。孩子太小,抠玻璃不太安全,不得已再全部换。

网友:
直接换钢化玻璃,更安全一点。疫情期间,朋友出差,被隔离,住在隔离酒店里面,洗澡的时候,玻璃突然碎裂,浑身多处割伤,出来像个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换玻璃就好了。把碎玻璃敲掉,量好尺寸去玻璃门窗店切割一块稍微小一两毫米的玻璃用玻璃胶粘上去。不用钢 ...

我也是浴室门框架散,后来用玻璃胶将玻璃和框架全粘起来,现在已经5年了,看起来还好

网友:
买个波多野结衣贴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裁纸刀划玻璃胶很好用的。碎玻璃掰或敲掉,注意不要弄坏另一面,操作时戴手套以防割伤。浴室门一般都是挂 ...

裁纸刀搞不定吧!硬度不够的。甚至划不印记来。

网友:
家里这种玻璃,要钢化玻璃,至少是要贴胶纸,万一破了,也不会马上掉下来

网友:
门一套也就800-1200,别折腾了换玻璃或者换门。

楼主:
基本看不出来,不用大动干戈了。另外玻璃修复液没什么用,折射率不一样,而且紫外灯照十几分钟还没有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