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采集模块有偿设计

楼主(2021-11-29):
各位坛有友,有那位朋友设计过0-20ma  转0-5V 的模拟量采集模块要求如下,有偿设计欢迎有经验朋友加V 详聊18320842588!验证码,阿莫论坛
ADC:8路 16bit AD7689
精度:0.1%
速度:1K
4-20MA驱动电压:9-24V

网友:
这不是简单的么?加电阻转电压,有条件可以加一级运放

网友:
低温漂,高精度电阻即可,前面加些保护,如果要兼容可配置电流电压采集,使用模拟开关控制切换,工控设备基本这么做的,去TI找找方案

网友:
4-20mA转0-5V电压模块”应该远比 “0-5V转4-20mA模块”容易。

网友:
电流转电压+ADC吗?直接电阻取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