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带电操作,用哪种钳子质量比较可靠?

楼主(2021-11-29):
看了个大牌钳子,
看起来质量还是不够好啊

网友:
不带电最安全

网友:
带电总有疏忽的时候

网友A:
安全套也有会破的时候,请再发个帖问一下《用哪种安全套质量比较可靠?》

网友:
在家处理220Vac还好吧,我在家换灯和插座都是带电操作!

一般都是晚上才有时间,断电操作很麻烦!

网友B:
220V带电操作不是要钳子,楼主需要电工手套和电工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套也有会破的时候,请再发个帖问一下《用哪种安全套质量比较可靠?》 ...

有加厚的

网友:
好像随便一把都可以

网友C:
主要是要有一个绝缘鞋

网友:
还有绝缘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要有一个绝缘鞋

你家有专门的绝缘鞋么

我只有普通跑步鞋和皮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带电操作不是要钳子,楼主需要电工手套和电工鞋

你说的哪种手套?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网友:
脚下面垫一个木板隔离

网友:
o ,22o还好,我还以为2200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哪种手套?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电工绝缘手套,有标耐压的那种几十块钱一副,京东就有,脚下垫木板不可取,因为可能带电不当心火零线碰到或者一手火线一手误触墙体

网友:
楼主可是啪啪哥的小号?

网友D:
摩托车全盔使用时关好面罩,衣服款式干爽雨衣一套,洗碗用加绒加厚橡胶手套一副,全新干爽雨靴一套,木架梯一个,厚棉被几床,一个妹子。

正题:不要用老虎钳,用齿状剥线钳。一根一根来,先绝缘胶带包住火线,接完零线后接火线,后端所有负载断开,关闭好所有窗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全盔使用时关好面罩,衣服款式干爽雨衣一套,洗碗用加绒加厚橡胶手套一副,全新干爽雨靴一套,木架梯 ...

摩托车全盔可以替代安全帽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摩托车全盔可以替代安全帽么

防止你带电作业你媳妇过来捏耳朵造成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带电操作不是要钳子,楼主需要电工手套和电工鞋

普通跑步鞋和皮鞋不行么?
我看人家没穿特别的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绝缘手套,有标耐压的那种几十块钱一副,京东就有,脚下垫木板不可取,因为可能带电不当心火零线碰到 ...

墙体干燥,没裸露接地金属,市电是不是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市电不是严禁带电操作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墙体干燥,没裸露接地金属,市电是不是一般问题不大?

不出问题就不大,出了问题就大,有保险的选项为什么非要选不保险的?理论上讲只要身体绝缘每次只操作单根的零线或者火线,不管带电不带电,完全不应该问题,但是专业的电工从来不会这么干,三脚猫混日子的电工不算,死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三脚猫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止你带电作业你媳妇过来捏耳朵造成触电的

有画面,真喜感

网友:
高压操作要的那种绝缘靴 和手套。  反正操作高压都需要穿戴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