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滚筒洗衣机,换轴承

楼主(2021-11-29):
拉店里维修,操蛋的设计,太笨重,两个人搬下楼非常吃力,拆解难度也大

楼主:
移出机芯内脏,准备拆解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是不是有水泥啊。
我家搬家也是,滚筒洗衣机,特别重,120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是不是有水泥啊。
我家搬家也是,滚筒洗衣机,特别重,120公斤。 ...

有水泥,不然会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是不是有水泥啊。
我家搬家也是,滚筒洗衣机,特别重,120公斤。 ...

里面有配重的大铁块,减少脱水时洗衣机振动幅度,改变转筒的共振频率,使滚筒的共振频率远离工作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除机芯内脏,准备拆解

你这是开肠破肚了,这是哪家的洗衣机,设计的不好。我给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换过轴承,只需打开后盖(一张铁皮)就可以更换轴承了,水桶、滚筒不用动的,弹簧挂钩也不用动,我记得只需要拔掉皮带就可卸掉主轴和轴承了。

网友:
我家的博士洗衣机滚筒掉了,买滚筒300,换700.

网友:
我家小天鹅的也自己换过,一样拆个遍

网友:
我家2010年买的博世滚筒洗衣机也是轴承坏了(家里那几位总是把滚筒塞的满满的,舍不得分两次洗),自己x宝买轴承更换的

顺便还清洁了内筒外侧,换了皮带

官方售后的评价是:“这个也能自己换,动手能力蛮强滴!”

楼主:
坏轴承锈死了,搞了一下午只拆下来半个轴承内环

楼主:
轴承外环搞不下来,准备上电焊了

楼主:
外环搞定,明天买配件继续

网友C:
这往往是漏水造成的

网友:
楼主真是为了环保事业做贡献

不然这都要扔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配重的大铁块,减少脱水时洗衣机振动幅度,改变转筒的共振频率,使滚筒的共振频率远离工作转速。

也是水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开肠破肚了,这是哪家的洗衣机,设计的不好。我给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换过轴承,只需打开后盖(一张铁 ...

西门子博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往往是漏水造成的

是的,水封漏水导致轴承锈烂

楼主:
又花一早上时间搞定了

楼主:
修这种洗衣机花费精力太多,划不来,除去成本还剩140元工时费,一整天时间 拉修搬运的费用都苦不来,小地方生存压力太大

网友:
楼主可以把维修过程全拍下来,再剪辑一下做成短视频发到各个视频平台应该也能赚点钱。至少不那么辛苦。

网友:
给楼主点个大大的赞     楼主工具真多真全  看着房子像南方

网友D:
后面盖板地方不能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盖板地方不能直接换?

不能,水封 两个轴承都必须拆内桶才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这种洗衣机花费精力太多,划不来,除去成本还剩140元工时费,一整天时间 拉修搬运的费用都苦不来,小地方 ...

这个水封坏了漏水就很容易把轴承搞生锈弄坏了。深圳修的话可能要400~600吧,原厂收费可能更贵。我去年疫情期间也是自己买了轴承自己换的,难点在于怎么把原来的轴承拆下来,而且皮带轮螺丝是打了胶水的也不好拆。我没有那么多工具,连锤子都没有,在天台找了个近十斤重的鹅卵石匝一点点砸,废了九年二虎之力才把轴承拆下来。弄好之后再也不想自己修了,累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这种洗衣机花费精力太多,划不来,除去成本还剩140元工时费,一整天时间 拉修搬运的费用都苦不来,小地方 ...

LZ不考虑在线上宣传一下自己? 单纯实干难以摆脱劣币驱逐良币困境啊.
毕竟单看表面, 即使懂一点点的人也不好评估你手艺; 几面之交也记不住你人品.
运气好的话, 身边的年轻人也可以参与进来?

网友:
用了多少年了, 内筒的筒壁有多脏, 你可以顺便加个内筒清洗服务嘛

网友:
我的松下滚筒桶撞破了,换桶花了600包含人工。奇怪的是竟然没有3d传感器,实际不超重振动很小,可能太自信平衡控制就忽略了保护

网友:
楼主神人,你要是有个团队给你拍抖音,我估计你能火的一批!

网友:
我换过西门子的洗衣机,外筒是不锈钢的,现在的洗衣机不锈钢的外筒少了吧。

网友:
现在的滚筒混充电机直驱的,如果水封坏,估计电机也报废

网友E: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轴承坏了。请官方上门修一下400。结果还是一个样。后来70块把洗衣机卖了。买了一个新的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轴承坏了。请官方上门修一下400。结果还是一个样。后来70块把洗衣机卖了。买了一个新的回 ...

同经历,换了一个不到一年……买了个站长推荐的格兰仕,不到1000,打算噪音大了直接卖垃圾。

网友:
我家的三洋滚筒洗衣机前几天也坏了。最开始洗个加厚的床单都费力。后面让它洗几件单薄衣服出现巨响。我没看是什么坏了70块卖了废品。买了一台米家直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