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20,或者恒流+MCU12位ADC,采集热电偶和热电阻,求解答!

楼主(2021-11-29):
1.同时采集热电偶和热电阻,有没有替代ADS1220的芯片推荐?
2.ADS1220采集热电偶需要偏置,热电阻不需要(下图RF1和RF2),可否由MCU内部上拉下拉高阻态来软件提供或者关闭上下拉实现?
3.如果不采用芯片,MCU带12位ADC,有没有推荐的采集热电偶、热电阻的兼容电路设计?
4.提高测量精度有没有什么经验, ,能否传授一二

供电3.3V,精度是满量程(-200~+800)±1℃,主要器件价格尽可能在20以内,另外pcb面积越小越好

麻烦各位大手子帮忙看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24-01-26):
可以看看核芯互联的CL2420,和1220 直接替换,pin寄存器spi完全兼容,噪声和offset drift更好

网友B:
ad7124-8,可以试试,之前一个项目用的这款开发了各类测温探头的测温

网友A(2024-03-24):
引用 网友B:
ad7124-8,可以试试,之前一个项目用的这款开发了各类测温探头的测温

核芯互联cl2434,和ad7124 插拔替换,寄存器spi软件完全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芯互联cl2434,和ad7124 插拔替换,寄存器spi软件完全兼容

应该比ads1220还贵

网友(2024-05-17):
热电偶就是测电压差,热电阻3线也是测电压差,范围不同而已,应该很多都可以选。

网友:
晶华微的信号调理及变送芯片分类里可以看一下,SD25F201,带24位ADC,当时采购报价好像10R以内,要是做4-20mA自带的DAC也还行,总精度0.1%没问题,公司找的话应该可以直接要到一份RTD+TC的温度变送器原理图。算上别的器件价格肯定不超20。
或者他家ADC的SoC芯片,但那些我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核芯互联的CL2420,和1220 直接替换,pin寄存器spi完全兼容,噪声和offset drift更好 ...

能平替ADS1248的型号给推荐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