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热水器安全?

楼主(2021-11-29):
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
搜索能搜不到不少的电热水器爆炸。
家中热水器凌晨爆炸,男子不幸身亡!家属索赔128万
济南一居民家中热水器加热时爆炸!咋回事?

网友:
爆炸内部压力增大,同时泄压阀失效。需要定期检查泄压阀。

网友:
买大品牌的没有这种事的

网友:
楼主住几楼,总共几楼?方便安装太阳能吗?不能?那就安装电热水器吧!

网友A:
我家西门子电热水器....08年至今....换过一次镁棒,一直运行中!

网友:
我用的燃气的,感觉应该不如电的安全

网友:
蓄水式,然后洗澡的时候拔掉插头(确保火线零线都断开)

网友:
就安全来说我感觉大品牌煤气的,电的的都很安全, 那种需要你感觉拔了插头才能用的趁早淘汰, 忘记一次就麻烦了

网友B:
一直都是用前通电,不用了关电

网友C:
热水器怎么爆炸?我的热水器都是装外面的。

楼主:
虽然电热水器号称各种安全,但是感觉还是拔掉插头再洗澡比较安全。
另外北方热水器冬天要给洗手池供热水,肯定要24小时运行了。
以前用过燃气热水器,感觉还可以,因为安装在阳台上,离卫生间有一段距离,就算出问题伤人的概率较小。
现在的电热水器安装在卫生间,感觉头上一个大热水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怎么爆炸?我的热水器都是装外面的。

你百度一下“电热水器爆炸”,因为它就是个小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用前通电,不用了关电

大哥,你在云南只用来洗澡,北方冬天还靠它供应日常用热水,要一直有热水。

网友:
不用选,要燃气热水器,林内。

网友:
燃气安全,买户外式的,直接挂屋外,就算泄露也没事。

网友D:
认准AO史密斯品牌,材质一看就杆杠的!我房子装修时安装的,至今过了10年仍然完好,那时候买的价格就有三千多,现在看来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准AO史密斯品牌,材质一看就杆杠的!我房子装修时安装的,至今过了10年仍然完好,那时候买的价格就有三千 ...

是啊,我家用的史密斯用了15年一点毛病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百度一下“电热水器爆炸”,因为它就是个小锅炉

1、胆内压力过高,当内胆承受不了一定的压力时会爆,这种情况只有当泄压阀和温控器同时坏了才会引起,温控坏了热水器就会不停的加热,内胆压力不断升高,而泄压阀好的时候会从泄压阀口排出,但一旦坏了就不能排压。
2、温度过高。温控器坏了,过热保护器在温度过高的时候会自动跳闸断电,如果前两项都坏了,单向阀门会把蒸气从中排出。所以电热水器比燃气热水器的安全性能更高,一般发生的质量问题都是漏水漏电,爆炸很少见,除非这三重保护同时失效。

过热保护实际是个双金属片原理,坏的几率微乎其微

网友:
燃气的和电的都用过,从方便的角度我觉得电的方便,成本和安全性分析不来,一直插电

网友:
燃气和电的各有优缺点。燃气的中断后会有一点冷水。电的有容量问题,洗的人少。现在用空气能热水器(300L),这个占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西门子电热水器....08年至今....换过一次镁棒,一直运行中!

我也是西门子,镁棒自己换的么?我14年到现在还没换过

网友F:
燃气的好,异常时候,有味道可以逃(连环大规模爆炸上新闻的事件除外,呵呵);电的立扑。。。。。然后燃气的功率大,动力充沛,随叫随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燃气的好,异常时候,有味道可以逃(连环大规模爆炸上新闻的事件除外,呵呵);电的立扑。。。。。然后燃气 ...

如果平时洗个脸刷牙用燃气太麻烦,打开水龙头好长一段时间是冷水,燃气热水器出热水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胆内压力过高,当内胆承受不了一定的压力时会爆,这种情况只有当泄压阀和温控器同时坏了才会引起,温控 ...

原理没错。
那问题就是,平时能不能自己通过某个方法确定:
1、泄压阀正常无损坏
2、超温控制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没错。
那问题就是,平时能不能自己通过某个方法确定:
1、泄压阀正常无损坏

对于一个品牌热水器来讲,,每一道保护损坏可能性很低,三道保护同时失灵的可能性极低。

泄压阀的工作原理就是,阀内预置钢珠和弹簧,(钢珠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弹簧弹力是一定的,当热水器内压力升高,高到可以推动弹簧,使弹簧有弹性形变的时候,钢珠与结合处密封失效,泄压。当压力变小,弹簧顶钢珠回位,又密封住。 这是个纯机械的玩意,质量取决于弹簧。弹簧失效就是弹簧失去弹力,泄气后压力变小弹簧就不能恢复原状了,泄压阀就漏水了。
要说检查的话,平时泄压阀会有少量水流出来的。

CCC安规强制要求电热水器必须有全断开的热切断器(过热保护限温器),就是个双金属片结构,这玩意更不会坏。平时双金属片都没有动作机会也就谈不上疲劳的问题。

网友:
拔插插头有点麻烦,我就按了热水器的漏电开关 。不知道是不是全断开了。多人洗澡  每天开关按几次 ,漏电开关会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胆内压力过高,当内胆承受不了一定的压力时会爆,这种情况只有当泄压阀和温控器同时坏了才会引起,温控 ...

热水器的进水是直接和自来水通着的, 也就是和自来水管网的压力是一样的, 如果不停加热相当于给自来水管网加压,要让压力达到爆炸的程度需要多大的能量啊, 要不就是爆炸的热水器结构特殊,带类似马桶那种阀门,要不就是加热管直接爆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热水器的进水是直接和自来水通着的, 也就是和自来水管网的压力是一样的, 如果不停加热相当于给自来水管网 ...

冷水进水阀估计是个单向阀,只进不出的

网友:
泄压阀上有个小扳手样的,可以测试是否正常排水

网友H:
用了几十年电热水器了,还是安全的。一般都是水烧好了之后拔掉插头洗澡,至于爆炸,那应该是它的泄压阀出了问题,导致腔体内蒸汽压力过高了。一般烧水的时候,我都是把热水器的进水角阀关闭,出水角阀打开,然后浴室水龙头把它打开到出热水的位置,这样热水器内的高压蒸汽热水就从龙头这边泄露出去,即使热水器的泄压阀出问题了也不会有事。电热水器你唯一担心的就是要接好等电位,买大品牌可靠的产品。

网友I:
平衡式燃气热水器是最安全的燃气热水器。除了燃烧后的废气排出室外,燃烧所需空气也是来自室外。

网友:
过热保护,泄压阀,温控器。三者同时损坏才会爆炸的。太阳能最安全,上水电磁阀12伏,控制器也是低压

网友:
空气能的物理隔离方式最安全。电热水器比较安全,燃气的新闻比电热水器多,家里保护好多级了,即使触电,空开也能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了几十年电热水器了,还是安全的。一般都是水烧好了之后拔掉插头洗澡,至于爆炸,那应该是它的泄压阀出了 ...

出水阀打开前面还有花洒吧,一样没有打开,如果打开不就开始流热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冷水进水阀估计是个单向阀,只进不出的

不可能是单向阀,增加成本又增加了不可靠性,你如果是厂家也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平衡式燃气热水器是最安全的燃气热水器。除了燃烧后的废气排出室外,燃烧所需空气也是来自室外。 ...

燃气进浴室是很多地方燃气公司不允许的,我自己用平衡式的,年年给燃气公司下整改通知。

网友:
储水式电热水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二十四小时在线通电,估计每天维持温度消耗的电力在1度以上。
不24在线用的时候等待很讨厌。
安全性还好,现在都是等电位加上触电保护,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K:
能装燃气的就装燃气的,不能装再考虑电的,前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装燃气的就装燃气的,不能装再考虑电的,前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

能装下燃气的一定要装燃气,洗澡舒服。
为了解决洗手洗脸用途,可在各处装小厨宝,这样一开就有热水用。

网友:
热水器镁棒需要定期更换的,当镁棒消耗完了内胆陶瓷如果有裂缝就容易腐蚀内胆,导致内胆承压性能下降。
我遇到过内胆端面被水压顶开漏水的情况。拆开检查电热管没有明显结水垢,温控器和压力阀也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平时洗个脸刷牙用燃气太麻烦,打开水龙头好长一段时间是冷水,燃气热水器出热水需要时间 ...

不对吧,这个冷水,来自热水器到水龙头的那段水管冷水,无论哪种热水器,假如管道长度一样,刚开时候都是冷水的时间也一样;如果管道做了保暖,或者水压高更新快,才能避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对吧,这个冷水,来自热水器到水龙头的那段水管冷水,无论哪种热水器,假如管道长度一样,刚开时候都是 ...

错了。一开用水龙头,电热水器就出热水,只要把这段管子冷水排掉末端就有热水了。而燃气热水器一开机出的可不是热水,他的燃烧器得烧一会儿才有热水供应,末端出热水时间比电的要满一些。
我的意思是在厨房台盆下、卫生间台盆下安装小厨宝,小厨宝到用水龙头之间的管子很短,一开就有热水了,洗个手洗脸刷牙用水量不大的,小厨宝足以应付了。洗澡就开燃气热水器,洗澡不用担心没热水。电热水器洗澡热水会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了。一开用水龙头,电热水器就出热水,只要把这段管子冷水排掉末端就有热水了。而燃气热水器一开机出的 ...

哦,你说得是小厨宝。。。。这样等效于热水到水龙头的距离很短,肯定快了

网友:
买大品牌,史密斯的,也不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燃气进浴室是很多地方燃气公司不允许的,我自己用平衡式的,年年给燃气公司下整改通知。 ...

装厨房。

网友:
泄压阀有轻微漏水是不是坏了,厨房下装了个储水式的小电热水器,前几天发现有点点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