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嘉立创EDA专业版编辑器V1.4版本更新了!

楼主(2021-11-29):
在经过无数次被催到头秃的日子后,终于在11月末我们把专业版V1.4肝出来了!!!嘉立创EDA的每一次版本更新,都立志于给用户带来更好的设计体验!
因为有你,嘉立创EDA的功能才变得越来越完善,希望我可以,为你的每一个项目设计提供强劲动力!

原理图

- 原理图默认网格设置为0.05,支持设置ALT网格(移动图元时按ALT会跟随设置的网格移动),默认线条宽度是跟随缩放变化,需要手动恢复默认设置

- 竖的导线设置网络名称的时候自动竖向显示

- 多部件的元件位号后面拼接序号显示在画布

- 放置菜单下增加特殊符号的入口

- 浮动工具栏增加网络标签和非链接符的放置;放置网络标签时按TAB键修改增序方式

- 支持上传 BOM 到芯管家和一键下单

- 支持引脚链接多条导线,支持引脚重叠引脚,请在“设计 - 设计规则 - 恢复默认”先。

- 支持创建符号时同时弹窗创建对应关联的器件

- 导线在属性面板的名称支持下拉选择当前原理图的网络名

- 新增原理图主题切换,支持多种EDA风格

- 打开符号或封装时如果没有关联器件会弹窗提示关联

- 优化左侧树的交互,网络Tab下增加元件分类

- 支持器件另存为的时候同时另存符号和封装

- 支持导出整个工程的原理图

- 支持查找相似对象,入口在画布右键或者编辑菜单,快捷键CTRL+SHIFT+F

- 放置器件的时候支持把器件描述加入属性

- 底部元件库支持批量删除和批量修改分类

- 设计规则对话框增加立即校验功能。设计规则等级有调整,建议恢复默认规则。

- 设计规则支持检测悬空引脚

- 支持设置原理图元件属性的位置,在布局菜单 - 属性位置

- 属性面板区分基础属性和自定义属性折叠

- 元件右键菜单查看规格书和查看产品详情;属性面板支持直接点击规格书链接打开规格书

- 支持设置导线单击选中类型切换,单段选中还是整段选中

PCB

- 支持一键下单 PCB

- 支持导出 Gerber 选择自定义输出的图层和图元,和格式参数

- 工具菜单增加 BOM 匹配工具(匹配的 BOM 仅当时有效),支持导出3D图片和3D文件

- 工具菜单增加焊接辅助工具

- 优化网络类设置对话框

- 操作锁定图元时支持选择动作类型

- 支持在移动,粘贴时进行翻转
- 优化网格,过孔尺寸,导线宽度右键列表展示样式

- PCB设置增加悬浮图元高亮网络和高亮对象的选项

- 铺铜属性面板支持切换规则和编辑规则

- 支持自动布线,和自动布线设置(首个版本,持续优化)

- 支持拼板功能,在工具菜单下

- 支持单击导线选中交互切换;绘制时确定导线段交互切换;布线时打孔交互切换;支持结束图元绘制交互切换

- 支持按ALT移动预设的网格

- 优化左侧网络树
- 增加测试点快捷键 P
- 优化吸附只针对当前活跃层和有网络的图元
- 左侧网络树增加等长网络组分类

- 支持布线环绕,在布线菜单切换

- 支持保存层切换和过滤支持预设配置和自定义配置

- 过滤面板支持过滤锁定状态和其他分组

其他

- 支持迁移标准版的工程和库

- 精简默认字体列表,在“设置 - 字体 - 恢复默认”移除多余字体。

- 支持打开复制的 URL 打开对应的文档

- 相同工程在不同电脑打开后分别编辑,另外一台电脑的文档标签会变色和弹窗提示有变更

- 支持修改文档源码后应用

- 导入专业版工程支持提取库

- 导入其他EDA文件时,支持日志输出异常处理项

- 导出的嘉立创EDA专业版文档增加对应的嘉立创EDA后缀,e开头(我们嘉立创EDA也有自己的文件名后缀啦啦啦)。efoo,esym,epan,epcb,esch,eprj(客户端用的)

- 支持快捷键的配置切换

- 修复一些BUG和一些细节优化

嘉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功能预告

- 支持导入激活文件(可免费下载),支持展示自己的大名和公司名(更高大上了,更正规了),妥妥的正版用户
- 支持自定义工程存储路径,创建工程支持存在不同文件夹
- 支持离线创建工程和库文件,完全断网也可以用
- 支持双击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和本地电脑软件一毛一样的操作)
- 安装包才不到70MB,包含了编辑器全部功能(暂不支持3D导入导出)
- 支持下载独立的库文件包(嗯,这个会比较大,到时候也会提供系统库包,免费下载)
- 支持自动备份工程,包括在线模式的在线工程也支持自动备份
- 支持三种模式:全离线模式,半离线模式(可使用在线系统库),在线模式
- 创建的设计文件数量无限制,编辑器功能无限制
- 支持全部功能离线实现,不依赖网络

嘉立创EDA专业版v1.5功能预告

- 支持PCB和3D预览同窗口预览
- 支持PCB的3D外壳设计和导出STL
- 支持导出2D和3D预览的图片
- 支持原理图导线组高亮,方便排查
- 支持更多标准版的细节功能和AD的交互等
- 优化3D预览和导出细节,支持线路和层厚和金属化孔
- 支持一键下单面板设计文件
- 支持原理图和PCB双屏交互
- 支持自动重建铺铜和支持更好的铺铜边界调整交互
- 支持基础库,支持自定义基础库
- 支持导出AD格式

网友:
要是能导出allegro格式就好了

网友A:
试了一下,
PCB里面:X Y 翻转,空格旋转,都能以“参考点”为参考了。
原理图里面:搜索功能模糊化程度太高,而搜出的结果不对,不好用。比如:搜 “r0603 10k 基础库” 竟然根本就搜不到。我以为是库不全,但是搜 C25804 却能搜到。

网友B:
直接说什么时候开源? 不开源我就继续Kicad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说什么时候开源? 不开源我就继续Kicad6.0

开源是不可能开源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开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源是不可能开源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开源的

贺总去年在专业版发布会上讲过,如果哪天嘉立创倒了,这个软件会在开源社区永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贺总去年在专业版发布会上讲过,如果哪天嘉立创倒了,这个软件会在开源社区永生。 ...

啊这。。是要我盼着嘉立创....
开个玩笑

网友:
1.5版什么时候出?

网友E:
刚试了一下,怎么从EDA标准版导出AD的PCB文件有流失覆铜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试了一下,怎么从EDA标准版导出AD的PCB文件有流失覆铜的现象?

铺铜算法不一样,我们导出的AD文件需要在AD再铺铜一次。

网友:
我用的 标准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铺铜算法不一样,我们导出的AD文件需要在AD再铺铜一次。

标准版和专业版,以后一直会有两个版本,或只是暂时的,以后会统一到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标准版和专业版,以后一直会有两个版本,或只是暂时的,以后会统一到一个版本? ...

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规划。 肯定是标准版不是我们的研发重心,标准版以后的功能基本不会更新太多。

标准的使用,目前不用担心,长期使用不存在问题。 后面我们会把控制中心合并,标准版与专业版不会那么割裂。

我们将来推崇的方式是 专业版的半离线版本,这样用户数据在本地,库在服务器。 专业版的架构是把工程库都缓存到了本地。就是没有网络,也完全不影响使用。
当然内网用户只能全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
PCB里面:X Y 翻转,空格旋转,都能以“参考点”为参考了。
原理图里面:搜索功能模糊化程度太 ...

你要切到eda引擎

网友H:
请教easyeda

PCB 在编辑状态中是否要勾选必需的图层为“显示”状态      才能生成完整(各层)的gerber文件?

印象中某些EDA软件导出gerber图层是定义在配置文件里的,和编辑状态各层的显示与否无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教easyeda

PCB 在编辑状态中是否要勾选必需的图层为“显示”状态      才能生成完整( ...

隐藏层,不影响Gerber。 Gerber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隐藏层,不影响Gerber。 Gerber会显示的。

感谢解惑

新手     初步接触了下嘉立创EDA   还是蛮好用的

只是时间不够用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