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PCB文件识别系统,会自动把机械层识别为TOP

楼主(2021-11-29):
今天做了一个样板,还是做了SMT的,没注意机械13层有画线,结果板子做回来,这个层的线全部做到TOP层,刚好是穿过UFQFPN的所有焊盘一圈,焊盘全部短路,直接把我整懵了。这是我第二次出现这个低级失误,我的原始PCB文件,机械13层是隐藏的,根本没打开,也就没发现这个错误,检查生产稿也是走过场,没有仔细看。在此给嘉立创提下下单系统的修改意见,机械层的线能不能别整到TOP层啊?如果有发现这种低级错误能给个简单提示也好。后来我发现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嘉立创的PCB封装库,在机械13层有画线,看他代表的意思是丝印,就是说这个层不应该画线,应该画到顶层丝印层的,稀里糊涂贪省事用了嘉立创的封装库,结果悲剧了。

楼主:
试着割了一下,发现根本搞不定,焊盘间距太小,很多焊盘弄坏了,只能报废。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割了一下,发现根本搞不定,焊盘间距太小,很多焊盘弄坏了,只能报废。哎... ...

还好吧。你找用带尖的刀子刻。要不然用尖镊子刮。

话说版本兼容性问题是个巨坑。

楼主:
很难弄,已经搞坏2片了,焊盘太脆弱

网友:
机械层的线怎么跑到线路层了呢?
你确认没改过什么属性?
在机械层画线太正常了啊

网友:
楼主知道什么是gerber文件吗?

楼主:
我要是能出GERBER,就会仔细检查了,无论怎样机械13层也不会合并到TOP层,所以都是贪图省事惹的祸。终于割好一片,焊上芯片,测量PIN脚之间短路是没有,但是虚焊估计百分之百有,这种芯片手焊忒麻烦了。

网友:
其实我也有点奇怪,楼主说他都遇到两次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详细说一下吗?我们也好避一下坑。也再嘉立创做过板,到结构图纸后,机械层有线太正常了,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
99SE  确实比较老了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经过测试,发现确实是2.8格式,支持不到机械13层,如果PCB4.0文件中机械13层有任何内容,导出为2.8格式的时候,都合并到TOP层去了,我之所以还用2.8格式,首先是因为我的板子工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机械层都不会用到,机械层除了机械1层打开,其他机械层都是隐藏的。还有一个用2.8格式的原因是不担心发出去文件有盗版软件的问题。碰巧奇怪的是嘉立创的封装库,机械13层都有线,有些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线,还有字符,我估计他的本意是机械13层几乎不可能用到,所以用来放一些备注的信息,所以我建议如果用到嘉力创的封装库,最好把机械13层的内容全部删除,否则不知道哪天有人把这文件转PCB2.8格式就悲剧了。

网友:
AD的机械层4上铺了一片区域标记,源档发到嘉立创,结果板子出来后,发现整个芯片所有焊盘全都短路到一起,这是上周我一个同事遇到的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客户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嘉立创有办法避免吗?

网友:
用Gerber文件下单  对自己负责  也对嘉立创负责  出现质量问题  谁的责任一目了然。别用PCB原始文件下单。

网友:
说明Gerber文件存在的合理性

网友:
这个锅不能甩给嘉立创吧,你本身2.8格式的PCB里就已经把机械13层的线变成TOP层了,嘉立创不会审核线路问题的,应该都是自动化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客户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嘉立创有办法避免吗? ...

明知道2.8格式不支持机械层,数据会自动放到线路层导致错误,就不允许用户提供2.8格式呗。
2.8应该是dos下的软件了吧,早该淘汰了。用99自身的格式应该没问题。
把自己手上的新版本软件输出为老版本格式给人是个好习惯,防止别人没有新版本打不开。但没必要老到dos年代啊,99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了。。。
用二十年前的软件,把数据输出为三十年前的格式,岀错了不冤。。。

网友:
我从来不直接给源文件,因为我的画板软件 JLC也不支持,哈,永远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不怪嘉立创,不过以前嘉立创服务好的时候,审查员发现这种低级错误会提醒客户文件有问题,或者板子做出来之后做飞针也能发现问题而不会往下流到SMT去。但是现在,客户自己确认生产稿,所以一切问题都是客户自己问题,飞针也测不出这种源文件本来就是这样的错误,这些都跟嘉立创没有任何关系。幸好这种低级错误只是5片样板+SMT,最多损失大概500元左右,否则亏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不怪嘉立创,不过以前嘉立创服务好的时候,审查员发现这种低级错误会提醒客户文件有问题,或者 ...

用P99画的吧,P99在PCB编辑界面里导出2.8格式有问题的,会出现机械层变TOP
应该在文件列表里导出文件

网友:
Gerber文件存在的合理性

网友:
即使是发PCB源文件,也要打开转换后的低版本文件查一下DRC吧。如果开了DRC,那一块会有绿色,肯定要确认是否真有错误

不只是Protel,PADS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一种焊盘(倒角矩形)旧版本是不支持的,如果导出为旧版本,会自动使用矩形。如果这个焊盘周围正好覆铜了,矩形四个角就和覆铜短路了。PADS的覆铜不会自动重新计算,如果直接发给板厂,就有问题了。

LZ如果用的是PADS,就一定会养成发Gerber的习惯了。。因为PADS发源文件做错的几率太TMD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