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文件背景噪声太大,如何有效去噪?

楼主(2021-11-29):
用哪种去噪软件效果最好?
这里有熟悉音频去噪的朋友么,
可否分享一下经验,谢了

网友:
可以试试Adobe Premiere(简称pr)降噪功能

网友A:
LZ可以上传一小段样本来分析一下

降噪有很多方法,但降噪或多或少会损失音质或细节。如果能从源头降低噪声,会事半功倍。

网友:
goldwave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上传一小段样本来分析一下

降噪有很多方法,但降噪或多或少会损失音质或细节。如果能从源头降低噪声 ...

有去除背景噪音的办法么,深入下去就是信号处理和模式分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去除背景噪音的办法么,深入下去就是信号处理和模式分析了

Goldwave,这个是比较容易上手的,降噪效果凑合

选择噪声片段 -> Ctrl+C -> Ctrl+A -> 降噪 -> 使用剪贴板

网友:
语音降噪学名叫语音增强。有一堆算法支撑的。不是简单一句两句能解决的。你发个样本我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常用izotope rx8,是一个音频处理的软件

网友:
你得分析一下噪音是从那个环节产生的,能从源头解决就尽量解决后期怎么处理都会降低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