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网盘同步空间,为啥每次同步都等一两小时那么久?

楼主(2021-11-30):
我用百度网盘的这个功能自动备份工作目录,每开机自动启动后,都要转两个小时左右,才能比对完成,即使路径下没任何修改,也这样
这个正常吗?路径下有100多G的各种文件,是不是扫描这么多的内容,一定要这么久才行?
如果说是因为文件过多,为什么everthing就可以秒搜,所以我觉得还是程序逻辑设计问题

网友:
QQ 里的同步也是一样的慢

网友:
威联通 百度 QQ的同步软件我都放弃了太慢,现在我在用GIT做同步 可以一次做完成,还 可以看到同步的速度。

网友:
百度家的软件体验很差,老是卡卡的。同步我用OneDrive,系统自带,挺好用。需要大空间的话,淘宝买个账号可以一直用。

网友A:
以前用坚果免费版,一般也够用,现在直接用群晖,家里宽带1000M的下行,100M的上行,不用白不用,也不比百度云慢,备份还在自己服务器里面,不香吗。

这个gitlab也是在群晖的docker上面装的。

百度云也不是没用,群晖自动定期打包备份数据,并自动同步到百度云再备一份。

图片上是gitlab和群晖笔记,每周自动打包备份一次。

网友:
onedrive,前几年基本无感

某次打补丁后,开始有些卡了,也可能是电脑配置差了

网友:
秒搜的比的是文件大小和时间戳。。只能说软件做了完整校验。所以你如果用机械硬盘最好不要频繁开关机,否则硬盘容易暴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坚果免费版,一般也够用,现在直接用群晖,家里宽带1000M的下行,100M的上行,不用白不用,也不比百 ...

呢个gitlab可以外网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呢个gitlab可以外网访问?

可以

网友B:
我用威联通备份,加装个gitea备份程序,还弄了个书库。不过没有公网IP,只能用N2N穿透,用腾讯云中转,不过速度有点慢,受限家里网路上传速度。

网友B:
怎搞?要买个域名再代理?不过群辉教程多,威联通太少了。之前打算用花生壳,但是速度和流量都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搞?要买个域名再代理?不过群辉教程多,威联通太少了。之前打算用花生壳,但是速度和流量都限制了。 ...

群晖-->控制面板-->外网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晖-->控制面板-->外网访问

你有公网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晖-->控制面板-->外网访问

可以用域名绑定访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域名绑定访问?

可以,你看我用的就是https 加密来访问,不过可能要台服务器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威联通备份,加装个gitea备份程序,还弄了个书库。不过没有公网IP,只能用N2N穿透,用腾讯云中转,不过 ...

请教一下,书库是什么软件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书库是什么软件弄的?

名字在那个图片左上角,用docker装一个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书库是什么软件弄的?

calibre we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看我用的就是https 加密来访问,不过可能要台服务器才行。

怎搞的?域名解析到docker中的git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搞的?域名解析到docker中的git地址?

这个我两年前搞过,好像是端口映射+反向代理吧,当时我实现了两种ip方法的访问,一种是xxx.aaa.com的形式,一种是www.aaa.com/xxx的形式,如果弄证书的话,前面这种需要证书支持泛域名好像,当时我弄的时候阿里的免费的还支持,后来再续的时候就不行了,后面这种没这种要求,时间比较旧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字在那个图片左上角,用docker装一个很简单的。

多谢,改天有时间我也试一试,好几年前学你搞过win ser + seafile同步了差不多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搞的?域名解析到docker中的git地址?

如果你有外网固定IP,解析到群晖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名字在那个图片左上角,用docker装一个很简单的。

请问您的Calibre-Web用哪个镜像,我试了好几个docker镜像,来回折腾了10几次,目前LinuxServer的改权限算是可以用了,Technosoft2000的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C:
请问您的Calibre-Web用哪个镜像,我试了好几个docker镜像,来回折腾了10几次,目前LinuxServer的改权限算是可以用了,Technosoft2000的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Calibre-Web用哪个镜像,我试了好几个docker镜像,来回折腾了10几次,目前LinuxServer的改权限算 ...

technosoft2000/calibre-we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Calibre-Web用哪个镜像,我试了好几个docker镜像,来回折腾了10几次,目前LinuxServer的改权限算 ...

听你说好似安装好困难。我直接在docker安装Calibre后运行配置就行了。不用其他额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Calibre-Web用哪个镜像,我试了好几个docker镜像,来回折腾了10几次,目前LinuxServer的改权限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你说好似安装好困难。我直接在docker安装Calibre后运行配置就行了。不用其他额外操作 ...

这就尴尬了,我重新配了/books挂载的目录,请问你配了不?目前报的主要就是python操作数据库出毛病,昨晚折腾好了LinuxServer,今晚继续折腾technosoft2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尴尬了,我重新配了/books挂载的目录,请问你配了不?目前报的主要就是python操作数据库出毛病,昨晚 ...

就是book存放目录,以后书都放在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