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自己安装过吸顶灯么,这灯安装好像挺麻烦

楼主(2021-11-30):
灯通常重量在5斤以上,定安装孔,需要一人顶住灯,另一人拿铅笔做记号
安装的时候,对孔更是麻烦,如果有支撑棍把灯支撑住会容易些,但是有这样的支撑棍么

安装这种灯有什么窍门,最好既装的快,又装的牢固,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网友:
不是有孔位纸吗?

网友A:
一个人不太好安装。

网友:
这个灯底板和灯罩是分离的,先把底板分离开,拿木杆架子顶起底板来折腾没事的。

网友:
先对角两个孔简单固定上,然后直接打孔,安装涨塞

网友B:
确实麻烦,我当时也想自己安装,还买了电钻,但最后还是花80块叫物业来安装。

网友:
一个人不好操作,最好2个人

网友:
专业装灯的有个支撑的设备,一个人拿不住

网友C:
还是比较好装的,上面的塑料柔光片是可以拆下来的。拆下柔光片,把灯顶在楼顶上,用笔透过螺丝孔做标记。电锤打孔,然后拧上螺丝,接线,装好柔光片就可以了。客厅灯要2个人操作,一个人不好举。前一阵转过好几个。

网友:
是要专业点。装修时候,来了一个人,打孔还好,抬得时候得两个人,我给他打下手

网友D:
这个方形灯,最怕就是装好发现四边跟墙线不平行,歪的

网友E:
不要买方形的。
方形的太容易装歪了。

我的是自己装的,四个房间+餐厅风扇吊灯+客厅吸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不太好安装。

两个人也很费劲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形灯,最怕就是装好发现四边跟墙线不平行,歪的

激光打线就不会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买方形的。
方形的太容易装歪了。

装吊灯你用的是6mm * 30mm 螺钉么?

网友F:
技巧就是:对正之后用炮钉神器放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吊灯你用的是6mm * 30mm 螺钉么?

欧普照明的默认是8*40

其他小品牌的有6*30的。

网友G:
打孔才是最难的。很容易打到钢筋。这样的话其他孔也白打了。要全换地方。我家的灯都是我们自己装的。打孔费老劲了

网友:
我自己装的。我是装备控,专门买了冲击钻,装好后再也没用过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刚装了一个,如果没有孔位纸要自己做一个,就用包装用的瓦能纸就行,裁剪与底板大小相当,用底板做模具用起子或笔在瓦楞纸上标记螺钉孔和穿线孔,再用做好的孔位纸上的穿线孔对准天花板上的电线孔,用电线或其他方法国定孔位纸,对方形的灯还要找正与墙的平行度,这时就可以用孔位纸标记天花板上的打孔位置,检查无误后就可以打孔了,上螺钉的时候螺钉不要一次上到底,因为孔多少都有点误差,先上的螺钉如果一次上到位后面的螺钉很有可能对不上,应该所有螺钉都先挂上一点然后依次逐步上到位。

网友:
灯上这孔能不能弄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麻烦,我当时也想自己安装,还买了电钻,但最后还是花80块叫物业来安装。 ...

80块装了几个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孔才是最难的。很容易打到钢筋。这样的话其他孔也白打了。要全换地方。我家的灯都是我们自己装的。打孔费 ...

打到钢筋、电线都非常麻烦的,你是如何避免钻头打到钢筋电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巧就是:对正之后用炮钉神器放炮。

炮钉神器射的是钢钉,不是螺丝吧

网友:
京东上下单个装灯服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比较好装的,上面的塑料柔光片是可以拆下来的。拆下柔光片,把灯顶在楼顶上,用笔透过螺丝孔做标记。电 ...

你打孔如何避开钢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到钢筋、电线都非常麻烦的,你是如何避免钻头打到钢筋电线的  ...

电线基本上不会打到。钢筋没办法避免。纯看运气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炮钉神器射的是钢钉,不是螺丝吧

当然啊,不会掉下来的,比一般的涨塞结实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块装了几个灯呢

就一个客厅的吸顶灯,松下的挺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啊,不会掉下来的,比一般的涨塞结实多了。

射钉以后维修拆装会不会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打孔如何避开钢筋的

这个没法避免的吧,打到钢筋的概率很低的。上次装了大约10个灯,就打到1根钢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钉以后维修拆装会不会很难?

射钉没有涨丝稳固的。我是没用灯具自带的涨丝的。又买了一包长一点的。

网友:
客厅的这种灯是长方形的,比这个还大不少,一开始让媳妇拿个棍子给撑住,我在梯子上固定,根本撑不住,只能放弃此办法,万般无奈想了个办法,最后一个人独立装上的。
先装上4个膨胀管,其中两个拧上螺钉,灯的一边的两个孔各穿一个绳子,系好活扣,然后用绳子把灯吊到螺钉上,然后就可以专心对付另一边的两个螺钉安装了,然后梯子挪过去,再安装系绳子的一边,可以先剪掉一个绳子拧下螺钉安装上,然后再安装最后一个。

网友:
这个我是自己安装的。叫上家人帮忙应该还行。买个简单的···

网友H:
上周自己才安装了全屋的顶灯,客厅灯就这样的。这个叫老P看了一下正不正,其它的一个人完成,大半天工作量
就是下图套装,再加两过道灯,两阳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周自己才安装了全屋的顶灯,客厅灯就这样的。这个叫老P看了一下正不正,其它的一个人完成,大半天工作量

你买的是无极调亮度,不是三色灯么

网友I:
我家装修也是自己装的。这种灯底部就一层薄薄的铁皮,直接任意打孔就行,不用去对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装修也是自己装的。这种灯底部就一层薄薄的铁皮,直接任意打孔就行,不用去对孔位... ...

你把铁皮钻破,又搞了几个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