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怎么好好利用群晖NAS

楼主(2021-11-30):
1.存储

硬盘肯定要够,有容量才好玩,6个硬盘,4*2+8*4,可用空间21T,最多允许同时损坏2个硬盘,不丢失数据。

每个月可以收到一次硬盘检测报告的邮件(检测频率可以自己设置)

2.手机备份

手机上安装群晖app,相册,视频,或自定义目录自动备份,手机上的数据可能涉及隐私,备份到自己的服务器安心点。

在群晖上给每个家人创建一个账号,手机备份的文件会按用户,目录等方式保存好。

3.百度云转存群晖

看到百度云文件分享想保存到群晖,保存时选择到群晖同步目录下即可(事先需在群晖上绑定百度云账号)

保存完后,群晖就会默默自动下载下来了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群晖上把文件放到对应目录,也会自动同步上传到百度云

4. Note Station 群晖笔记

记录笔记,富文本,图片,文件附件等,自动备份到群晖,有多种客户端,PC,手机,网页等。

5. Synology Drive

类似于坚果云,自定义备份或同步电脑或手机目录,同样有PC和手机app。

6. Download Station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个下载工具,不过有一点,这个也是有手机app的,可以在手机上发起下载和管理任务,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或上传种子文件后下载。

7. 数据库

8. Docker

这个其实可以搞很多东西了,我用的主要就是Gitlab

9.其它app

DS audio,如果想在手机上直接播放群晖上的音乐,可以装这个app来播放
DS video , 同上
DS file,这个比较实用,直接管理文件,也可以直接打开视频用手机本地播放软件还播放。

10.远程下载文件

这里面存着我从2010年到现在,每个月的工作内容的所有文件,有两种,一种是没压缩的,方便直接可以访问每个文件,一种是用rar加密压缩的包(这个也会同步备份到百度云)

当在外面,想下载NAS上面的文件时,直接通过浏览器下载就好,有一点挺好的,下载文件夹时,会自动打包成一个zip压缩包。

比如下载这个PCB文件夹,下载下来后就是一个PCB.zip的文件,直接下一堆文件是会慢很多的,下下来再解压就快多了。

11.计划任务 - 定期备份

创建任务,定期打包,备份到百度云(前面说了,只要复制到同步目录,就会自动同步)

任务结果,除了进群晖看消息外,还可以发邮件,看邮件就知道我这个是每周备份一次。

另外计划任务还有个USB移动硬盘拷贝,定期插入移动硬盘,备份每月的RAR压缩包。

网友A:
大神普及下搭建NAS所需要的硬件,以及成本,想弄一个备份手机图片,手机爆满了

网友B:
NAS做好存储的事就好了,别的不强求。
能保证坏盘重建的时候别失败,对于NAS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普及下搭建NAS所需要的硬件,以及成本,想弄一个备份手机图片,手机爆满了 ...

就是一台群晖 NAS 和硬盘的钱,具体看你需求要几盘位和多大硬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做好存储的事就好了,别的不强求。
能保证坏盘重建的时候别失败,对于NAS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 ...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直接选一个像群晖这样成熟的平台就好了

网友C:
问下 cloudsync 同步百度云如何达到截图中的 MB级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 cloudsync 同步百度云如何达到截图中的 MB级别的速度?

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带宽肯定要够,如果你的不行的话,那可能和我百度云账号是会员有关了。

网友D:
远程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带宽肯定要够,如果你的不行的话,那可能和我百度云账号是会员有关了。 ...

好吧。充值才能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充值才能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速度怎么样?

速度主要看网络带宽吧,我这用远程播放个电影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楼主位更新 “10.远程下载文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直接选一个像群晖这样成熟的平台就好了

我不相信群晖RAID的可靠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用群晖默认的RAID配置,重建失败的后果就是灾难。
很多人认为有NAS,又有RAID,数据就安全了,基本不会做冷备份和多备份,更不会改RAID的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相信群晖RAID的可靠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用群晖默认的RAID配置,重建失败的后果就是灾难。
很多人 ...

肯定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备份

楼主位更新  “11.计划任务 - 定期备份”

PS:我从2010年开始以目录这种形式备份,10来年的所有文件都在对应月份的目录里面,不是只包含工作的,

QQ聊天记录,从2008年开始的记录都还有,如果现在查聊天记录,某个人在2010年10月份,发了一个文件给我,我都能马上到对应的备份目录中找出来

网友:
BT下载群晖安装transmission更好用,也有汉化版,也可以手机使用,速度快,

网友:
对你的这个计划任务很感兴趣,3年前买了群晖ds216play,配了一块4t,后来又补了一块8t企业盘,4t做工作和照片的存储,
8t主要是存一些软件和视频,没做raid,然后工作目录和照片备份到8t。
今年双十一,216play快满了,而且性能娱乐性能也有限。双十一又买了一台威联通451dmini,4盘位的,然后又买了两块16t
的企业级硬盘。主要做家里的视频播放和存储了。
我很同意你说的,第一台nas最好是买群晖的,威联通那系统完全按照所谓的工程师思维设计的,麻烦无比。
现在都有搜集癖了,两块16t硬盘又占用了70%了,真压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相信群晖RAID的可靠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用群晖默认的RAID配置,重建失败的后果就是灾难。
很多人 ...

买群晖的基本都是为了方便吧,自己组肯定便宜,但是折腾,我不清楚群晖的RADI是不是硬件,但很多人说是软件,但是如果连RAID都做不稳定,群晖不会做到那么大还不倒闭吧

网友:
RAID很稳定,其实一般也就用用照片备份和文件存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买群晖的基本都是为了方便吧,自己组肯定便宜,但是折腾,我不清楚群晖的RADI是不是硬件,但很多人说是软 ...

自己组不一定更便宜,但小白肯定搞不定,出了问题没有售后帮忙解决。
用群晖遇到需要重建的人不多,重建失败也就放弃了,而且群晖肯定已经声明对重建数据失败免责了。
RAID对于SAS盘还是可靠的,对于SATA的大容量盘就要看是哪种RAID了,尤其是RAID5,大容量SATA盘重建失败率非常高。

网友F:
重要的资料 用另外两个硬盘做3重备份?Gitlab速度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自己组不一定更便宜,但小白肯定搞不定,出了问题没有售后帮忙解决。
用群晖遇到需要重建的人不多,重建 ...

整的俺怕怕的, 看来很有必要用hyper backup备份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要的资料 用另外两个硬盘做3重备份?Gitlab速度如何?

移动硬盘,NAS,百度云。

Gitlab速度很快,外网访问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网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的俺怕怕的, 看来很有必要用hyper backup备份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

多重备份才是安全的,我怕麻烦,用的RAID1,不定期刻录光盘做冷备份。

网友H:
还有博客可以搞搞,威联通有IOT,我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博客可以搞搞,威联通有IOT,我在研究

博客,玩了一下,没弄,因为没写的习惯,反正也是自己看,不是给别人看的,有什么要记录的,直接在笔记里面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博客,玩了一下,没弄,因为没写的习惯,反正也是自己看,不是给别人看的,有什么要记录的,直接在笔记里 ...

兄台整到了公网IP?

网友I:
关注,谢谢分享

目前用群晖遇到两个问题
1、开启媒体服务器,局域网用户可以无密码查看你的照片
2、同步模式经常会有confict ,现在已经改成单向同步了(只上传)

网友:
用的RAID1就可以了,简单省事,
群晖硬盘接普通台式机电脑上,UFS Explorer这个软件可以读取里面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整到了公网IP?

群晖有quickconnect,那些APP没有公网IP也都能用。如果你是电信宽带,打个电话去找客服,也能要到官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谢谢分享

目前用群晖遇到两个问题

1.只能看到默认照片文件夹下的图片,其他目录的是看不到的,在意的话放别的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2.手机备份
你用的是synlogy photo吗?DSM升级到7以上后,原来的moments不能用了,现在的synlogy photo半天也没备份一张照片,不知道咋回事,楼主那里正常吗?

网友J:
搞了台win10挂了2个硬盘,组成软件存储池,然后在居于网用freeFileSync备份。便宜多了。可以再装个度盘,同步一份到度盘。

网友:
没事了,synlogy photo好使了。

网友K:
不仔细看,以为都是都是一群研究宇宙飞船的一样,不知道搞的多重要的,我就一个移动硬盘 PC+移动硬盘,坏了一个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仔细看,以为都是都是一群研究宇宙飞船的一样,不知道搞的多重要的,我就一个移动硬盘 PC+移动硬盘,坏了 ...

哈哈,写代码的,有git还是方便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普及下搭建NAS所需要的硬件,以及成本,想弄一个备份手机图片,手机爆满了 ...

首选矿渣蜗牛4盘位的,大约300多元硬件,自己配4块硬盘即可。

网友L:
我用群晖备份手机照片,老是重复的备份照片,几千张照片删除管理删除都麻烦,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群晖备份手机照片,老是重复的备份照片,几千张照片删除管理删除都麻烦,有解决办法吗? ...

会自动跳过的吧。

网友M:
好奇楼主你的DSM是哪个版本的?状态栏的CPU使用率和网速显示是怎么实现的?我的DSM 6.1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奇楼主你的DSM是哪个版本的?状态栏的CPU使用率和网速显示是怎么实现的?我的DSM 6.1没有这个功能 ...

我是7.0的,没升级前好像也有,就是资源监控,点这个按钮就能到上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注,谢谢分享

目前用群晖遇到两个问题

conflict真是烦,把目录都改了,操蛋

网友N:
最近用Synology Drive将办公电脑的资料同步到群晖上,发现会漏掉一些文件无法同步,有坛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不知道是不是文件数量太多的问题。

网友:
我的群晖一直开着,真的只是当一个网络硬盘。

网友O:
Synology NAS 上的MariaDB折腾起来很麻烦,但是一旦搞定外网范围还是挺好用的,有问题时,通过phpMyAdmin进行参数设置好像无效,导致性能无法优化,哪位玩过的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Synology NAS 上的MariaDB折腾起来很麻烦,但是一旦搞定外网范围还是挺好用的,有问题时,通过phpMyAdmin进 ...

可以在docker里面自己装MariaDB

网友O:
我想在docker上安装一个windows server,结果没有成功,停留在启动界面,就向PC启动后找不到系统启动盘这个界面一样,后面就没有折腾了。
我有一台白裙一台黑裙,使用的是应用市场里面的MariaDB,没用docker,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把MariaDB设定到更好的参数,但是通过phpAdmin设定参数貌似不起作用,WinSCP进去也不知道要设定那个文件。
另外不知道怎样可以做到自动备份数据库,求指教。

网友:
楼主什么型号的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想在docker上安装一个windows server,结果没有成功,停留在启动界面,就向PC启动后找不到系统启动盘这个 ...

https://hub.docker.com/_/mysql

https://hub.docker.com/_/mariadb

配置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P:
是否可以架一個 Matrix 聊天服務(底層是 https 協議,不過端口號可以隨便指定)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聊天发图,有不需要手机绑定的?(11 樓)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90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否可以架一個 Matrix 聊天服務(底層是 https 協議,不過端口號可以隨便指定)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聊天 ...

rocket.chat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基于docker,这个Matrix有他的官网吗?

PS:刚找了一下,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hub.docker.com/r/matrixdotorg/synapse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近用Synology Drive将办公电脑的资料同步到群晖上,发现会漏掉一些文件无法同步,有坛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

设置同步时要看检测下,默认不会全部选中所有文件,还有默认的过滤文件类型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rocket.chat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基于docker,这个Matrix有他的官网吗?

開源的 matrix 聊天是聯邦式的,類似 email,不同公司的服務器可以互通,而且還可以橋接很多其他的協議和軟件的消息。
官網是 matrix.org,可能內地打不開,不過正因為是聯邦式的,所以不怕中心服務器無法訪問的問題。

网友:
最大的用处是买电脑都是128G乞丐版本的,全部都是挂共享盘使用,电脑只要满足装软件的空间就够了,在外面的话VPN回家接入存储,资料还能通过Drive保存不同版本。
其他还有就是苹果电脑的timemachine,在docker里面做了个bitwarden保存所有密码,存放家里几个摄像头的录像。。。还是比较超值的

网友:
群晖自动备份手机的照片是压缩过的 这点很不爽很不爽

网友H(2021-12-31):
可以玩玩这个,电费就有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786307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玩玩这个,电费就有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0312&page=1#pid117863 ...

谢谢,已经安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仔细看,以为都是都是一群研究宇宙飞船的一样,不知道搞的多重要的,我就一个移动硬盘 PC+移动硬盘,坏了 ...

哈哈,真相了。就用个硬盘,定期同步备份数据也行。我的群晖也就存点文档代码,就买两个2T硬盘,足够用很久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安排上。

还有内存和上传有空余的话再开个博纳云虚拟机,网费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有内存和上传有空余的话再开个博纳云虚拟机,网费也有了

你说的内存是指硬盘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内存是指硬盘吗?

虚拟机要2G内存 200G硬盘空间,一个月40~50收益
主要看网络使用,硬盘空间是做数据缓存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搞了台win10挂了2个硬盘,组成软件存储池,然后在居于网用freeFileSync备份。便宜多了。可以再装个度盘,同 ...

我也是计划 用DELL 730 挂几块硬盘,加块显卡,装WIN10   放办公室。做文件服务器和办公用的电脑。

再装一个蒲公英,实现远程办公。这样不用考虑文件同步的问题。
百度云 异地备份

至于各种NAS ,感觉价格太不贵。家里的铁威联,速度慢得像蜗牛。

网友J: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计划 用DELL 730 挂几块硬盘,加块显卡,装WIN10   放办公室。做文件服务器和办公用的电脑。

再装 ...

放办公室不用考虑电费问题,随便整,不过SAS硬盘 比较贵,另外貌似不能休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办公室不用考虑电费问题,随便整,不过SAS硬盘 比较贵,另外貌似不能休眠的。 ...

SAS 二手硬盘便宜得没地方去,,我都用了很多块了,还没挂的。
比较服务器带阵列 可靠性比NAS 好不知道多少倍。

至于休眠状态机器80W左右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Q:
虚拟机要2G内存 200G硬盘空间,一个月40~50收益
主要看网络使用,硬盘空间是做数据缓存的 ...

内存有32G,倒是够,要硬盘的就算了,6硬盘组的RAID,用来搞这个太浪费了,还是自己数据安全最重要。

网友:
虚拟机跑win10 openwrt 集客ac homeassistant 一台群晖(双网卡 20g内存) 既能当路由器用跑满千兆宽带,又能远程登录windows10开迅雷下载,还可以控制家里的ap无线 还实现了智能家居 感觉实现了利用最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自动跳过的吧。

你是用群晖什么软件备份的?我买了好几年了没更新app

网友S:
引用 网友B:
NAS做好存储的事就好了,别的不强求。
能保证坏盘重建的时候别失败,对于NAS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 ...

你组的是raid几,用的什么rai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组的是raid几,用的什么raid卡

2块盘做RAID1,另外两块没做RAID,作下载盘和RAID1里重要数据的定期备份。用HP Gen8自带RAID就够了。

网友:
家里有个黑群晖的NAS,在淘宝上买了那种包月的内网穿透,可以远程访问NAS,用了两个隧道。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剩下还有三个内网穿透隧道没用起来,能否用来远程控制单片机,怎么配置

网友T:
Docker 里面的gitlab 怎么实现在外网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T:
Docker 里面的gitlab 怎么实现在外网访问

有个腾讯云服务器,装f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