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嘉立创,你这次做的板为啥会弯成这样?!

楼主(2021-11-30):
我们小单位,一年也做不了几次板子。有一款36.65x15公分的2层板子,2020-05-11做5块 116元。2021-09-03同样尺寸5块,143元。2021-11-27同样做5块151.9元。价格上涨,完全理解。心里不爽的是前二次的板子平整,无问题。
这次板子拿到手,就感到不对劲,板子明显的不平整,待焊好元器件,板子弯的更厉害了,二边翘起,与板子中间相比,翘起有1公分。都没法向用户交货。小事情,知道说了也没啥用,就是想知道,为啥会这样?!

网友:
你这个算是尺寸比较大的板了,是我的话,肯定选2.0板厚的

网友:
加钱指定板材,至少kb

网友A:
不是新闻了,我那次(唯一一次在那里贴片)贴完后,能当风扇扇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新闻了,我那次(唯一一次在那里贴片)贴完后,能当风扇扇页呢.

你们pcb都不考虑应力平衡?这都是有设计规范的。比如铺铜对称,过孔密度均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呢???

应该是焊接前的图片。

焊完了的图片,翘起来可能有后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pcb都不考虑应力平衡?这都是有设计规范的。比如铺铜对称,过孔密度均匀等。 ...

【题外话】你这个要求太高了,你觉得有多少“攻城狮”会在乎,可制造性的话题,现在随便拉出一个毕业生,门一关、熬个夜  都能做“所谓的产品”了   然后万能宝开个店  就能万众创业了
                 门槛越来越没下限,上周就遇到一个竞品,手下人一查三无产品,连最起码的许可证都没有。真是 艺高人胆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题外话】你觉得有多少“攻城狮”会在乎,可制造性的话题,现在随便拉出一个毕业生,门一关、熬个夜  都 ...

做样品简单,批量就难了,很多的产品都卡在批量成本和良品率上,没人关注制造业。

楼主:
问题是,没有变更设计,过去能做好,现在做成弯的,为啥?材料涨价了,板子也相应提价了,我们理解,接受,就是质量反而下降了,是否要给个说法。

网友:
事实:后来我的那个板子什么都没改,在自己家的生产线上批量回流焊,什么毛病没有.

网友:
说了半天,一张图片没发。。。。。。

网友:
板材不一样,每次拼板不一样,有时候运气好跟优质板材拼在一起,当然好了

网友:
PCB有个翘曲度参数,如果铺铜不均就会翘起;

网友:
网格铺铜可能好点?

网友:
楼主的板子尺寸不离谱的,还是指定板材吧,国产板材比进口的板材肯定差。

网友:
走线分布均匀翘曲会小很多。
行业标准也允许出现一定程度的翘曲。

网友E:
翘曲行业是有规范要求的,但是是焊接前,焊接后的翘曲,大板还是要从自身设计和SMT找原因。做过半导体的板子(600x600,40layer+,单板10万块+),就知道什么叫平整度和翘曲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翘曲行业是有规范要求的,但是是焊接前,焊接后的翘曲,大板还是要从自身设计和SMT找原因。做过半导体的板 ...

针卡要求还要高 ?

网友:
600的没干过200以上的干过一点,真不弯是吹,弯了正常

网友:
打样1.6mm,长小于10cm,宽6cm,都有点弯,什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们pcb都不考虑应力平衡?这都是有设计规范的。比如铺铜对称,过孔密度均匀等。 ...

别人说了  前两次好的,第三次有问题,那前两次怎么解释?看月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人说了  前两次好的,第三次有问题,那前两次怎么解释?看月份?

这大概率是生产工艺问题了。比如焊接时加热不均匀,曲线陡峭,板子没有放平,==。用风枪直接吹板子很容易吹变形(还不一定吹化),但是如果下面先用预热台烤到150~200度再吹就不会变形,一个道理。同样曲线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的板子在焊接厂也经常出现各种异常情况(小厂)。大厂的反而不会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一面没有普铜?而另一面铺了铜?如果是这样,100%会弯

网友:
哪样?图呢?

网友:
板弯曲原因比较多,要具体分析:
1.上下两层布线要均匀,这个楼上的也有提到,也比较关键,可通过铺一些假铜改善
2.板厚比较薄也会有影响
3.一般做喷锡的板弯曲也会大一些
4.运输过程及包装方式也会导致板弯曲
5.板尺寸比较大或长条形的弯曲比较大
6.不差钱的话,采用中高TG的板料会有一些改善
板厂在出货时,如检查到板弯特别严重的,会经过压烤改善,但这个也只是临时改善,在运输及你们焊接产生的板弯曲板厂是不可控的,所以有可能出现前两次平整,后面再次打样有板弯的现象。

网友:
覆铜不均匀是大头     均匀了 再怎么样贴片问题都不大

网友:
之前搞PCB的UWB天线,画了个三层板。第一次打样,板厂用双面芯板一侧加pp和铜箔做的,然后弯的那叫一个厉害。后面改成单面core两边贴不同厚度的pp,有所改善但还是弯。
最后重新设计仿真,改成4层板才基本解决了翘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