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老创维液晶电视,画面色带闪烁

楼主(2021-11-30):
今天接修一台老创维液晶电视,画面兰色色带闪烁,怀疑是逻辑板问题,红色绿色正常,关掉彩色黑白底色稍微还有一点黑白色带闪,准备购买逻辑板来试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有懂行的高手也来会诊一下

网友A:
外部输入图像也这样吗?

网友:
楼主是开店,专门搞维修?

网友B:
请教下 一台挺新的sony 4k液晶电视 放在房间闲置一年  现在开机毫无反应  有可能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一台挺新的sony 4k液晶电视 放在房间闲置一年  现在开机毫无反应  有可能哪里出问题?

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所以家用电器,平时不用是不是该把电源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一台挺新的sony 4k液晶电视 放在房间闲置一年  现在开机毫无反应  有可能哪里出问题?

待机灯亮不?不亮先检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输入图像也这样吗?

是的,跟信号源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灯亮不?不亮先检查电源

毫无反应  外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线也差了

楼主:
那就是电源板问题,拆下来检查一下吧

网友:
屏接口像是双LVDS的,可以测LVDS看信号正常正常。

网友:
感觉是排线问题,有可能氧化或者接触不好了,可以查一下。

楼主:
几番折腾,换逻辑板,换主板,改lvds接口,换flsh 数据芯片......,最后花50几元淘了一套非原型号代用主板改装修好了

网友:
这么多钱和折腾的人工,可以购买一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