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数控系统【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1-11-30):
有可以弄得吗,大神研究给大伙开源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宇航飞船上用的控制器

网友:
不怕查水表喝茶?

网友:
准备出多少钱麻

网友:
“航天数控系统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上古mips龙芯,扔了吧没卵用,还没路由器配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