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INNUX移植到WIN7下面的chown指令,用户的group为何总是不对?

楼主(2021-11-30):
chown --help 可以看到,它的使用方法,其实跟Linux下是一样的。

我想将 202111目录包括子目录、文件的权限全部给 win7 的adv用户。

adv用户属于 Administrators与Users组。

但我使用下面的指令,都提示Administrators与Users组名错误。

为什么?

网友A:
linux跟win相性不好啊, 用linux的工具管理win真的好么?

试下不加group的参数如何? (注: 我不清楚win下的文件有没有用户组的概念)
如: chown -R adv 202111

--------------补充----------------
win下似乎有个原生的cacls命令更合适一点, 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跟win相性不好啊, 用linux的工具管理win真的好么?

试下不加group的参数如何? (注: 我不清楚win下的文 ...

因为我这个目录是从Linux传过来的。

结果Windows提示权限问题打不开。

使用Windows的权限功能无法修正这些目录的权限。所以,不得不使用Linux命令。

chown -R adv 202111 我之前已经测试出可以的。并且可以打开目录和文件了。

但我在使用Windows的“安全”功能再检查权限的时候,却仍提示“权限顺序”不对,所以,我才想试试,将group也写到命令里面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为啥不同Windows自带的命令,要用Linux移植的chown呢?

icacls 202111 /grant adv:(OI)(CI)(F)

建个目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同Windows自带的命令,要用Linux移植的chown呢?

哈哈,因为我不知道windows 有这种命令啊。。

马上测试看看 win7 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同Windows自带的命令,要用Linux移植的chown呢?

运行你的命令后,仍是打不开该目录的文件。

网友:
因为当前用户没有所有权,需要先用takeown获取所有权,才能改权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你的命令后,仍是打不开该目录的文件。

你是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要先运行takeown /f 202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要先运行takeown /f 202111。

我是管理员权限。

5楼图片中的弹窗可能你误会你。

我先dos下运行你的命名,dos里显示已经执行完成,没有错误提示。然后我点击202111里面的目录,提示仍然是权限不够无法打开。

也就是说,你那条指令没有效果。

(chown 指令后,可以打开里面的目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管理员权限。

5楼图片中的弹窗可能你误会你。

(电脑不在手边,凭记忆写的)
icacls的递归参数是/t ,作用如同chown的参数-R ,可加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管理员权限。

5楼图片中的弹窗可能你误会你。

那你右键看一下文件夹属性,看到底哪里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右键看一下文件夹属性,看到底哪里没设对。

不行的,都已经乱套。Windows的权限管理已经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不在手边,凭记忆写的)
icacls的递归参数是/t ,作用如同chown的参数-R ,可加上试试? ...

icacls 202111 /t /grant adv:(OI)(CI)(F)

处理成功了两个目录,10 与11, 到12的目录就出错: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我原来的目录202111 下的01到11是可以访问的。 12之后权限有问题,导致 windows 下不能访问。

我进入到 202111 目录,使用 icacls 12 /t /grant  adv:(OI)(CI)(F), 提示拒绝访问。

楼主:
好,找到解决方法。

上面的指令 takeown /f 202111 应该改为 takeown /R /f 202111  这个对子目录也全部有效。

然后再运行: icacls 12 /t /grant  adv:(OI)(CI)(F)

12的目录就设置权限成功, windows 可以正常访问了。

楼主:
估计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这些目录被改了属于 adv 用户, 迟些做 rsync 备份的时候,需要同步这些目录,可以又由于权限问题, rsync用户无法写入这些目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这些目录被改了属于 adv 用户, 迟些做 rsync 备份的时候,需要同步这些目录,可 ...

用户权限可以加嘛,Windows是ACL机制,允许多个用户分别有多种不同的访问权限,比Linux的用户组机制强大多了。

icacls 12 /t /grant  rsync:(OI)(CI)(F)

这样就可以同时授予rsync用户所有权限,并不会覆盖adv用户的权限。
除了owner只能有一个,并且只有owner能够无条件赋予权限(即使owner自己也没权限),其它用户权限并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权限可以加嘛,Windows是ACL机制,允许多个用户分别有多种不同的访问权限,比Linux的用户组机制强大 ...

我之前试了,执行成功,但鼠标右键“安全”里面看,没有看到rsync的权限。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试了,执行成功,但鼠标右键“安全”里面看,没有看到rsync的权限。我再试试。 ...

命令行操作的东西有时候要按F5强制刷新一下目录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