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原理图MOTO FB,BOOST FB,两路IO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30):
另外有人大牛能为我讲解一下这里pwm电机调速的原理就最好了

楼主:
另一个贴不知道怎么改标题,所以重发了一个

网友A:
MOTO FB   检测电机是否得电,低电平有效,
,BOOST FB  升压反馈,这应该是进ADC的,

这个电路很有趣,提高电池电压驱动电机。 不知道这种PWM驱动BOOST效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 FB   检测电机是否得电,低电平有效,
,BOOST FB  升压反馈,这应该是进ADC的,

谢谢,那么就是说,电机得电MOTO FB为低对吗?并且只要我令MOTO脚为零、BOOST有电压,电机就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 FB   检测电机是否得电,低电平有效,
,BOOST FB  升压反馈,这应该是进ADC的,

现在问题是我接电池,让MOTO输出0,电机并没有转

网友A:
电机没转,要查电有没有过来。
先不要接电机
1. 查D3 两端电压,如果PWM没有启动,  两端电压接近电池电压。SS14压降约0.2V
2. MOTO输出低,查Q3 的3脚电压,正常为电池电压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转,要查电有没有过来。
先不要接电机
1. 查D3 两端电压,如果PWM没有启动,  两端电压接近电池电压 ...

感谢回复,检查了一下不接电机、MOTO输出低、PWM不输出的情况下,D3两端的电压确实是电池电压,压降在0.1V这样,Q2也确实导通,MOTO FB引脚配置为上拉输入,此时Q3的3脚也是电池电压左右。
        但是接上电机依旧不转,会不会跟电感有关,之前不贴MCU直接插充电的时候电感冒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检查了一下不接电机、MOTO输出低、PWM不输出的情况下,D3两端的电压确实是电池电压,压降在0.1 ...

CPU不接的话,PWM处于悬空,会导致2302导通,USB电源通过电感直接到地,冒烟正常.

楼主:
现在出现了新问题,PWM但凡出现高电平,电机就停转了,再接低电平也恢复不了

网友:
我在你原来那个帖子里面应该解释的比较清楚了。 可以去认真看一下。
如果看不懂 应该认真学习一下BOOST电路原理和PWM的IO口的作用。
另外这个电路用在哪个方面的?最好去问原设计。我们都是在揣测这样设计的原理。另外如果要 moto-FB变低的话,这时候电机的电压会相当高, 甚至Q2都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