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单片机如何检测交流220V的电压

楼主(2021-11-30):
单片机用电池单独供电,

单片机跟220V要隔离开来,

用变压器??

还是线性光耦?

有没有更加低成本的方案, 线性光耦好像比较贵, 用变压器又笨重,也不是标准件。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小型的互感器啊,插件的

网友:
RN8209C 这种电能芯片不行码?

网友:
是只检测通断还是别的,要是只检测通断的话,就用电解电容把220V滤波,然后一个三极管加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压互感器,1mA/1mA,220V 侧取 0.2mA的电流,到单片机这边可以在有一个正的交流波形

网友:
一个交流电机带动一个直流电机转动, 单片机测试下直流电机的电压即可

网友:
如果只测电压信号的话,用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220V的中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A:
AC侧用431做比较器,用176V做比较输出推光耦,MCU检测信号的占空比反算输入电压
但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侧用431做比较器,用176V做比较输出推光耦,MCU检测信号的占空比反算输入电压
但精度不高 ...

431耐压不是才40V?

网友:
看看检测开关量还是模拟量了

网友:
还是用个小变压器吧,又便宜又准,互感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