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edu变砖了,怎么破?

楼主(2021-11-30):
jlink edu添加了4个feature, 固件升级到了7.58,现在变砖了,怎么破?另外在购买时,已备份了原始的估计(不确定是app固件,还是boot+app固件),请教大佬,要怎么破啊?

网友A:
还是对EDU版本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对EDU版本下手了

添加了feature了

网友B:
我的EDU版本非常好用.....仿真就靠这个了!其他的确实不稳定...

网友C:
没必要加啊,应该都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加啊,应该都够用啊。

不加不能用jflash等

网友:
据说不能添加RDDI

楼主:
怎么删除feature啊

网友D:
安装老版本的jlink软件, 强制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C:
JFLASH生成一个LICENSE软授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DU版本非常好用.....仿真就靠这个了!其他的确实不稳定...

可以在 石皮 角刀牛 MDK下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老版本的jlink软件, 强制更新固件试试?

怎么强制更新啊

网友:
JLinkConfig.exe => 选择目标设备 右键 =>Update firmware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C:
JFLASH生成一个LICENSE软授权就好了。

这个怎么操作,edu虽然不影响调试,但偶尔想用jflash下载一下bin文件。

网友:
手头有两个EDU mini变砖了,不知道咋救

网友E:
想知道楼主加了什么feature?我的Jlink EDU加了jFlash还没变砖

网友:
不要加RDD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楼主加了什么feature?我的Jlink EDU加了jFlash还没变砖

该加的都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该加的都加了

我加了JFlash、RDI、FlashDL,固件是V7.56b,加完能正常用,但我很慌,万一哪天就变砖了

网友:
用什么工具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加了JFlash、RDI、FlashDL,固件是V7.56b,加完能正常用,但我很慌,万一哪天就变砖了 ...

V7.56D之前的版本都正常。之后……

有大神给出了解决方案(利用漏洞运行自制程序抹掉Features,有风险,自行评估)
https://github.com/banxian/EDURev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