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为何干不过Windows系统?大神Linus:程序兼容太糟糕

楼主(2021-11-30):
OS操作系统上,开源的Linux几乎成为了移动设备、服务器等市场的必备,唯独在桌面市场上被Windows系统摩擦,开发了这个系统的Linus Torvalds对此也很无奈,因为不同桌面版Linux的程序兼容性太糟糕了。

在最近的DebConf 14会议上,一向直言不讳的Linus Torvalds也谈到了Linux桌面版的问题。

他指出了Linux系统分裂的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不同发行版的Linux随意修改glibc 库,改变底层API,这导致了不同Linux系统各自为战,开发者为某个Linux发行版开发的应用无法通用于其他系统。

Linus Torvalds表示,他一直要求各个Linux发行版尽量不要改动核心,不要破坏用户空间,但是几乎没有人听从他的要求。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程序兼容性问题,开发者面对各种不同的发行版Linux也只会感觉疲惫。

网友:
最近折腾vps时候感觉linux更像是定制系统,windows是通用系统

网友:
确实很糟糕,不过如果时间多,倒是可以定制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做平时桌面的生产工具还是差强人意,专业领域是可以,因为专业领域是专业的应用,包括web服务都属于专业领域,反正就跑那固定的应用,又不会换,而且,这应用还是自己写的,框架都是成熟的,出问题能解决。

网友A:
在linux做过几次研发.  有时下载一个文件后, 还要下载各种依赖包, 下完依赖包, 又有其他依赖包..... 或者干脆没有下载点, 配置下载点, 又是各种依赖包.
有的软件必须编译后才可以使用 ,  又是一顿下载, sudo wget, make clean, make file...... 各种依赖包.......... 头都大了.  最终换软件版本从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linux做过几次研发.  有时下载一个文件后, 还要下载各种依赖包, 下完依赖包, 又有其他依赖包..... 或者干 ...

在没网络的情况下安装程序简直让人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网络的情况下安装程序简直让人崩溃

我都不敢自己在我们论坛的服务器(Linux的一个分支)上安装东西,老是要重新编译.....问题好多。

我们的论坛服务器已经2年没有安装任何东西的。不是不想安装,而且不敢冒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没网络的情况下安装程序简直让人崩溃

最关键是要有不可描述的网络,不然真的要崩溃,国内的镜像站有时候依赖包不全,有时依赖的软件版本太老找不着,反正是一堆事,所以用主流的东西没问题,是因为很多人在维护,偏门就不要搞了,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是要有不可描述的网络,不然真的要崩溃,国内的镜像站有时候依赖包不全,有时依赖的软件版本太老找 ...

是啊,是啊,更奇葩的是国内源有时候只有一个版本,连低版本的也没有,高版本不兼容的时候都没法降级,还要再找其他原

网友:
如果是安装经典软件,linux是很方便的,卸载也方便。
如果是拿到源码需要自己编译,配置比较讲究,要花点时间多看说明,一般也没问题的。
作为服务器,linux比windows强很多,作为桌面,那是不如windows。

网友:
所以啊,桌面版本应该统一内核版本的标准二进制,但太难了。

网友D:
逼得社区不得不搞出docker这种大力飞砖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逼得社区不得不搞出docker这种大力飞砖的方案。

docker就是为了解决这些软件依赖,配置啥的问题。反正所有包都打包好,上去就跑。

网友:
linux 的包依赖就和俄罗斯套娃似的,一个套着一个,手动配置绝对可以让人崩溃

网友E:
(额,还是删除原来的话吧)

你们继续

网友:
命令行软件用docker,gui界面软件用appimage,就是费磁盘空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入门都没有入的,却各种吐槽难用…… 搞笑么
手动配置、编译安装,本来就不适合小白的 ...

真的不要抬举LINUX什么入门门槛,对于论坛99%的人都没有难度,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繁琐的敲键盘而已。

网友:
docker ,go 语言
这两样就够啦。

最烦是python,这周写完,下周 布署在其他电脑上时,可能 又要折腾一番了。

网友:
底层封闭有封闭的好处,可以统一API,开放就会让大家更个性化,各走各的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要抬举LINUX什么入门门槛,对于论坛99%的人都没有难度,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繁琐的敲键盘而已。{:lol: ...

真不是抬举,但凡不是主流linux发行版+主流软件,在linux上安装一个老软件解决依赖问题比重装一次windows还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额,还是删除原来的话吧)

你们继续

想開點,要是大家都用 linux 了,反而我們作為 linux 用戶就沒有優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是抬举,但凡不是主流linux发行版+主流软件,在linux上安装一个老软件解决依赖问题比重装一次windows ...

网警想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安装一个监测软件。

我心理暗笑:我们使用的是FreeBSD(Linux的一个分支),我就不相信你们有FreeBSD这个版本的监测软件。

哈哈,果然没有!

电信机房有一个监测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查看被攻击的情况,也是因为没有FreeBSD版本,我们一直无法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想開點,要是大家都用 linux 了,反而我們作為 linux 用戶就沒有優勢了

没事,自己用着舒服就行了

最近一年,进win只有俩原因
最多的是为了装小达人点读笔的安装包
—— 不过现在大部分牌子的点读笔都支持WiFi了,手机上就能操作,不需要电脑;需要电脑操作的都被家长嫌弃麻烦了
还有就是网银
—— 现在大多数人都手机操作了,我老公就没有开通网银,几十万收付都是手机操作,反倒是我胆子小的没有开通手机银行才用网银

普通人,有手机平板就足够了
我自己就是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只做专业的事

win最大的优势是专业的商业软件多吧,但是国内都用正版软件的人多么?
像kicad之类的免费开源软件,linux就跟win一样了
甚至还有octave之类的(兼容matlab,但是体积小了一个数量级),搭配上linux特有的开发环境,比win下的matlab好用多了(对我个人来说)

至于linux发行版本的天差地别问题
我觉得日常使用一点没影响,就是开头部署环境的时候有差别 —— linux系统好几年不动的都很正常吧
重要的软件升级之前都会注意的,够用的都特别标记不升级的
win下破解软件,我觉得才麻烦,得各种找

gentoo的USE太好用了,虽然我还用得不多
我最喜欢-X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自己用着舒服就行了

最近一年,进win只有俩原因

是好几年才,我有次换电脑了,那叫一个痛苦呀,原来的软件怎么配置的都忘记了。

而且久了之后又想换个新版本啥的,一换就费时费力,不过话说回来,window换版本时间也不短。

网友I(2022-01-01):
引用 网友H:
想開點,要是大家都用 linux 了,反而我們作為 linux 用戶就沒有優勢了

大神,我最近也搞了一个电脑只装ubuntu系统,准备转这个。但是我只知道vscode,还有没有推荐的开发软件在linux上跑呢,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J:
ubuntu+vbox+windows 开发办公都解决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网警想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安装一个监测软件。

我心理暗笑:我们使用的是FreeBSD(Linux的一个分支),我就 ...

freebsd还不是linux,内核、网络协议栈都不一样

网友L:
linux现在很少弄了,  无聊时就玩玩这样的游戏:

网友:
如果要看个4K视频,还是win好些吧。。。

网友:
有时候还要版本,这个版本依赖的库需要特定版本,被指定的版本又太老了找不到,简直崩溃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神,我最近也搞了一个电脑只装ubuntu系统,准备转这个。但是我只知道vscode,还有没有推荐的开发软件在 ...

stm32 編譯我用 cube 生成的 Makefile 工程,用 GCC 編譯,調試用串口打印

編輯 stm32 的 c 代碼我用 eclipse(不用 eclipse 調試和編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32 編譯我用 cube 生成的 Makefile 工程,用 GCC 編譯,調試用串口打印

編輯 stm32 的 c 代碼我用 ec ...

好的,有没有什么网站可以学习一下linux下的开发的,主要是stm,arm程序,后面写些python的pc程序,后面还想学3d画图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的,有没有什么网站可以学习一下linux下的开发的,主要是stm,arm程序,后面写些python的pc程序,后面 ...

我始終認為 Linux 不是靠學的,而是靠用的

先用上,遇到什麼問題就網上查/問,前期不習慣可以 virtualbox 跑 windows

只要肯堅持 Linux 為主力系統,時間長了自然就精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始終認為 Linux 不是靠學的,而是靠用的

先用上,遇到什麼問題就網上查/問,前期不習慣可以 virtualbo ...

好的,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我老婆就在用deepin系统,用了两年左右了。微信,钉钉等都可以从系统自带的应用市场安装。文本用WPS。平时写写小说用的一些开源的文字整理软件也很强大(一般这些开源软件也有windows版本的),在linux系统下办公完全无压力。现在很多应用往往都需要手机APP上有,所以windows的优势相比linux已经没有10年前大了,甚至一些地方反而不如linux,比如windows不断提示需要系统升级,或者不小心点了确定就从win10升级到win11,而使用时对比发现win11下IAR比WIN10容易崩溃。对于具体用户来说这样糟糕的升级体验真的是一种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K:
freebsd还不是linux,内核、网络协议栈都不一样

freebsd 应该Unix的一个分支

网友:
linux下文件读写效率好像是比windows高不少。
用syncthing搭了个同步服务器,win7扫描完文件要10-11分钟,而lubuntu 16 (ext4)一般只要5-6分钟

网友M:
编译,依赖,冲突,一堆问题。我一个朋友有时配置个开发环境搞出个把月来。但一旦搞顺手了,又没多大问题。这种东西就像开车开手动挡,好处就是没人找你借车。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编译,依赖,冲突,一堆问题。我一个朋友有时配置个开发环境搞出个把月来。但一旦搞顺手了,又没多大问题。 ...

你朋友應該是在虛擬機裏面配置 Linux 的吧,不把 Linux 做為主力系統,關鍵時候工作效率很低就很合理

另外,你的例子舉反了,在 windows 環境才是手動檔,安裝各種軟件、驅動都要自己動手找和安裝,而 Linux 直接用系統自帶的軟件倉庫就可以安裝海量軟件,各種需要安裝驅動的 USB 設備在 Linux 下也瞬間變成了免驅,也根本不用安裝防火牆、殺毒軟件,各種實用的工具系統自帶,譬如 web 服務器(busybox httpd)、十六進制編輯器(dd + hexdump -C)、編譯器(GCC)、Python 環境等等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朋友應該是在虛擬機裏面配置 Linux 的吧,不把 Linux 做為主力系統,關鍵時候工作效率很低就很合理

另 ...

是的,我这个朋友是搞的虚拟机。主力系统用一台旧电脑搞过简单的svn,ftp什么的。搞开发时最开心那段还是当年电脑直接debug板子,还可以单步,花很少精力在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上。不过我这个朋友现在工作Windows,linux都没在用了,工作也就搞搞手机,电脑属于是消遣好玩,地铁口踩电单车喊“来吧,走啊”就是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朋友應該是在虛擬機裏面配置 Linux 的吧,不把 Linux 做為主力系統,關鍵時候工作效率很低就很合理

另 ...

+1024
win才是手动档

网友:
原谅我还是喜欢WIN下用Keil傻瓜式开发单片机。Linux敲指令和那些Debug不爽的开发环境都懒得搞。本来搞软件,要各种应用稳定性业务沟通的已经很烦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简直罄竹难书,想进入开源世界何其艰难.闭源的好处是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用关心那些细枝末节无伤大雅的 ...

你也說反了,只有開源才能統一,譬如開源的 MCU 項目統一用 kicad 畫板、GCC 編譯,版本首選最新穩定版,反觀閉源,有人用 Protel, 有人用 AD, 有人用 candence,有人用 pads,有人用 jlceda,即便是同一款軟件,用的版本也不統一,不能通用,編譯有的用 iar,有的用 keil 等等。至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開源反而能吸收全世界範圍的優秀人才用心貢獻的精華。

再舉一個線上通訊的例子,開放的聯邦式的 email,直到今日,依然是公認最統一和正規的交流手段,沒有之一。而其它不開放的,只能自成小圈子,有人用 qq,有人用 微信,有人用 line,有人用 whatsapp,有人用 電報 等等,即便短時間在一定範圍做到了統一,譬如微信,也不一定能長遠,有生之年應該有機會看到微信消亡。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H:
我始終認為 Linux 不是靠學的,而是靠用的

先用上,遇到什麼問題就網上查/問,前期不習慣可以 virtualbo ...

virtualbox跑windows的流畅程度怎么样?
在虚拟机下用Ad画PCB的流畅程度又怎么样?
对这种反过来用的情况挺好奇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linux现在很少弄了,  无聊时就玩玩这样的游戏:

借来用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借来用用呗

先声明: 不是我写的,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我这个朋友是搞的虚拟机。主力系统用一台旧电脑搞过简单的svn,ftp什么的。搞开发时最开心那段还是 ...

失业了成拉客仔?

网友:
Linux好处就是给涉及硬件的工程师mmap接口,全面控制芯片,我曾经用mmap,关了系统中断,系统不能切换任务,单做我的事。

网友:
说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win系统的平板电脑酷比魔方我把它换成ubuntu系统放几个月都有电,而自带的win10一个礼拜就开不了机。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J:
ubuntu+vbox+windows 开发办公都解决了

您好,我现在搞了一个笔记本装了ubuntu21系统,在这上面安装vbox然后安装win7,现在想在虚拟win7里调试keil程序,但是不识别dap-link和st-link,这就很麻烦了,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可以指点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也說反了,只有開源才能統一,譬如開源的 MCU 項目統一用 kicad 畫板、GCC 編譯,版本首選最新穩定版, ...

您好,我现在想在linux桌面系统下开发 单片机程序,您是用的什么方式编译,下载和调试的,可以简单指点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现在想在linux桌面系统下开发 单片机程序,您是用的什么方式编译,下载和调试的,可以简单指点一 ...

stm32 我使用 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makefile 工程,make 一下就輸出固件,燒錄使用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git
我喜歡搞一個通用的燒錄腳本,其有效內容只有一行: st-flash --reset --format ihex write build/*.hex
option 字段讀寫也都支持

調試只用打印
我曾經使用 openocd 配合 jtag 調試,後來發現打印才是終極調試方式,就不再用單步調試

你想在虛擬機裏面調試應該是可以的,virtualbox 要安裝增強插件,然後把對應的 usb 設備選擇到虛擬機裏面去

stm8 我使用 https://github.com/vdudouyt/stm8flash.git 燒錄,不過好久沒搞 stm8 了,當時編譯是在 windows 裏面用 iar,st 官方後來有提供免費的跨平臺編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 我使用 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makefile 工程,make 一下就輸出固件,燒錄使用 https://github.com ...

mark 一下 Linux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 我使用 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makefile 工程,make 一下就輸出固件,燒錄使用 https://github.com ...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里也再试试

网友:
我在笔记本上安装的ubuntu21,然后安装了vbox 安装win7虚拟机,安装微信和keil,发现非常卡,微信里的图片消息或者视频消息打不开,ubuntu下cpu占用率,win7里cpu占用率很高。
于是我安装了vmware16 ,同样的win7,加微信和keil,这样的组合还好,不是很卡,勉强先这样调试程序了,后面再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警想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安装一个监测软件。

我心理暗笑:我们使用的是FreeBSD(Linux的一个分支),我就 ...

怎么感觉FreeBSD 是 UNIX 的一个分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现在想在linux桌面系统下开发 单片机程序,您是用的什么方式编译,下载和调试的,可以简单指点一 ...

STM32CubeIDE
优点:官方出品,稳定可靠,可以调试,集成了CubeMX的功能。
缺点:以前做的其他工程,需要移植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32CubeIDE
优点:官方出品,稳定可靠,可以调试,集成了CubeMX的功能。
缺点:以前做的其他工程,需 ...

谢谢指导,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P:
我已经用ubuntu 电脑半年了,除了飞书有点问题,其他没有没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也說反了,只有開源才能統一,譬如開源的 MCU 項目統一用 kicad 畫板、GCC 編譯,版本首選最新穩定版, ...

你用126邮箱和QQ邮箱互发邮件试试。延迟大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P:
我已经用ubuntu 电脑半年了,除了飞书有点问题,其他没有没问啊

唯一让我难受的是,我们公司用国产雅特力的单片机,好像只支持keill开发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唯一让我难受的是,我们公司用国产雅特力的单片机,好像只支持keill开发

linux gcc 一样可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Q:
linux gcc 一样可以啊。

这个怎么搞,能简单指点一下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搞,能简单指点一下吗?

看看厂商库里面有没有gcc的 .S 文件 和链接脚本,有就方便一些。 没有的话,拿STM32的改改就能用了,因为内核都一样。无非就是改RAM ROM的大小。工具链就是arm-none-eabi-gcc , 好像是这个(ubuntu 官方包里面就有,直接apt-get install 就行)。网上找个通用的 Makefile  或者直接用CMake 就可以了啊。主要是注意一些编译参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看厂商库里面有没有gcc的 .S 文件 和链接脚本,有就方便一些。 没有的话,拿STM32的改改就能用了,因为 ...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