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小靠谱的信号插座(双芯) ,125°C

楼主(2021-11-30):
寻找最小靠谱的信号插座(双芯) ,-50~125°C环境可用。
经理小的,一年也就插拔个10次不到。但是要抗震动。

网友A:
1553B那个连接器不错,还是双芯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3B那个连接器不错,还是双芯屏蔽

老大,不需要屏蔽线的。1553b太大了。
岳母最宽4毫米的插座?

网友B:
耐125度4mm那么小的没看到。

JST CULH Connector这个可以125度,厚度小于4mm,但宽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125度4mm那么小的没看到。

JST CULH Connector这个可以125度,厚度小于4mm,但宽度不行

老大,有没有两芯的,用来连接3.7V电池与PCB板对插的。

网友A:
你的电池可以到这个温度?还是你的电池和板子隔离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可以到这个温度?还是你的电池和板子隔离了温度

特殊工业环境,电池确实是125摄氏度的胎压电池。板上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工作时有点震动的,因此要很小的电池连接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有没有两芯的,用来连接3.7V电池与PCB板对插的。

没有找到小于4mm还能耐125度的。。

按尺寸看,hirose的手机电池连接器是(或者说板对FPC连接器)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它们都不是125度的,hirose有125度的,但是没有脚这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小于4mm还能耐125度的。。

按尺寸看,hirose的手机电池连接器是(或者说板对FPC连接器)非常好 ...

好多干货啊,感谢老大!  我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