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推荐的点胶机吗?用于PCB,外壳点密封胶。

楼主(2021-12-01):
最好可以在雕刻机雕的字上点胶,淘宝一大堆,但不知道哪家靠谱。求过来人推荐。

网友:
预算多少?

楼主:
不知道行情,我看淘宝大多是10000多。

网友A:
推荐使用双头的,可以混合点2种胶水,条件允许带视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双头的,可以混合点2种胶水,条件允许带视觉最好

有推荐厂家吗,避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双头的,可以混合点2种胶水,条件允许带视觉最好

本想买个自行车,你这个是要推荐劳斯莱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厂家吗,避坑。

首先,要确认是做AB双组分,还是单组分,还是3防漆
1.双组分灌封, 买个带搅拌的,就可以,有电动和气动搅拌。加两个压力桶
2.单组分,需要出胶量大的,还是简易点胶机首选,X/Y/Z 轴的,需要做治具,速度也慢
3.有精度和时间限制的,选UV 胶水,或者3防漆,需要用到双Y轴,一边Y轴点胶,一边Y轴光固化。 这种就是产量高
4.带视觉主要用在绑定,就是牛屎坨坨 那种,PCB 摆在铁盘里面,不用很规则,方便直接进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买个自行车,你这个是要推荐劳斯莱斯

我本来就是 想点个LED 封装,结果买了几次点胶机,
后来发现市面上组装的,都是同样的几个系统,好一点的用众为兴,普通的就用 那带种手柄V7 的3轴点胶控制器
后来发现  离线自动螺丝机也是用的这种控制手柄加个电批

网友:
我们也很需要一台好用的点胶机,1-2万的预算,点uv胶或者双组分环氧树脂

网友C:
前段时间工厂自己配了几台点胶机和螺丝机,太多坑,要好用还得自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是做AB双组分,还是单组分,还是3防漆
1.双组分灌封, 买个带搅拌的,就可以,有电动和气动 ...

高手啊,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工厂自己配了几台点胶机和螺丝机,太多坑,要好用还得自己配

为啥要自己配,感觉还是站着别人肩膀上来的快把。

网友:
闲置一台双Y轴点胶机,5000元买来的,有要的吗,坐标江苏南通

网友D:
机器是步进电机+同步带+弹簧的结构,  控制系统是那个V7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是步进电机+同步带+弹簧的结构,  控制系统是那个V7的系统

这个行程多少啊?有意,不知道运输方便不

网友:
行程估计是: X400, Y300, Z200

网友D:
底座是原装的,主机和底座是能拆开的,总重大概是200多kg,底座上是有4个机脚+4个轮子的,能推着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是做AB双组分,还是单组分,还是3防漆
1.双组分灌封, 买个带搅拌的,就可以,有电动和气动 ...

第一条,双组份灌封机,

这不便宜吧!!能经用的,真材实料的,估计得小几十万呢。

这东西好像没有小巧型的,比如几公斤的,桌面使用的。

网友A:
4:1 以下的需要用比例阀,这个比较贵。
4:1 以上一般使用下图基本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座是原装的,主机和底座是能拆开的,总重大概是200多kg,底座上是有4个机脚+4个轮子的,能推着走的

联系方式有吗?

网友:
私信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1 以下的需要用比例阀,这个比较贵。
4:1 以上一般使用下图基本可以满足

感觉不错,在哪儿能找到呢,现在打样品,需要简单的机器。

噢!如果换胶水的话,酒精好清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错,在哪儿能找到呢,现在打样品,需要简单的机器。

噢!如果换胶水的话,酒精好清洗吗? ...

关键字:“ 动态搅拌微双液点胶阀  ” ,需要配压力桶,还要了解AB 混合后发热是否需要配冷却设备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