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TROLINK-II协议用单片机能写吗

楼主(2021-12-01):
MECHATROLINK-II协议用单片机能写吗,问了安川的技术,说是要用安川的PLC但是我想用STM32来写,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不能,类似485,如果是485就不说类似了,就不是485,硬件都搞不定别折腾了,直接上安川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类似485,如果是485就不说类似了,就不是485,硬件都搞不定别折腾了,直接上安川PLC吧 ...

多谢,已经下单买模拟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