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蒸汽熨斗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01):
放在房间里,但是熨斗底下地面上老是一滩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是挂熨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挂熨机吧?

是的。挂熨机。

网友B:
别折腾了,买个小米的挂烫机,小巧好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买个小米的挂烫机,小巧好用,也不贵。

就没有用了几次,还是美的牌

网友(2022-06-23):
挂烫机内部的加热组建是铸铝的,长期不使用,铝会氧化腐蚀,腐蚀后自然就漏水了,大多都这情况,严重腐蚀就容易漏电了

网友:
买个纯铜的.  好像也不贵. 300以内.  能用好多年.  铝的 也就2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