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钻孔,如何避开电线钢筋和水管呢?(9楼:博世墙体探测器)

楼主(2021-12-01):
钻孔遇到钢筋水管和电线都非常麻烦,
网上看到有墙壁检测仪,但是据说很多不准,非常难用,
各位用过这类产品么,说下体验吧

网友A:
不用避开,断几条钢筋无所谓。

网友B:
有好用的,别把便宜放在好用之前考虑就行。

网友:
没用过就说不好用,猜测是个没有主见、而且从不付出行动、只会口嗨、一有破事就发个帖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好用的,别把便宜放在好用之前考虑就行。

哪一款?

我迟些很多地方要打孔,我买台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

我迟些很多地方要打孔,我买台测试一下。

以前公司有博世的,一万多块钱,是为了改装火车时找车内铁梁和管线位置的,个人买没必要,打钢筋上重新打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有博世的,一万多块钱,是为了改装火车时找车内铁梁和管线位置的,个人买没必要,打钢筋上重新打 ...

博世有便宜的型号吗?

我喜欢博世的工具,刚买了一个博世电镐,非常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世有便宜的型号吗?

我喜欢博世的工具,刚买了一个博世电镐,非常好用。 ...

博世叫墙体探测仪,便宜那款检测深度比贵的浅,卖家说也不是很准,所以便宜的那款就没试过,直接买的贵的。

修改:刚才找了一下,便宜的型号是D-tect 120,淘宝上1千多,以前用过的叫D-tect150,淘宝上大概7千。可以租,不常用的,租两天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博世叫墙体探测仪,便宜那款检测深度比贵的浅,卖家说也不是很准,所以便宜的那款就没试过,直接买的贵的 ...

我上次电镐的淘宝商家肯定是正品,有另外一种叫GMS 120的型号,不到600元,还能检测到墙壁里面的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电镐的淘宝商家肯定是正品,有另外一种叫GMS 120的型号,不到600元,还能检测到墙壁里面的电线。

没用过,不敢说效果好不好,这些不常用的设备,网上有可以租的,一天几十块钱,可以租来试一下。我们以前用探测仪主要是找铁梁和穿线铁管,找电线用Fluke找线那个更好用。

博世的探测仪不仅可以找铁的,塑料或石膏板后面的木龙骨也能找到。

网友:
D-tect 120 1299元,加12V 2AH电池145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电镐的淘宝商家肯定是正品,有另外一种叫GMS 120的型号,不到600元,还能检测到墙壁里面的电线。

不用找了,水泥墙里的暗线且零火在一起的,是不可能探测到的。买博世的也不行。

网友C:
钢筋避开很简单,塑料水管和暗电线无解。

网友:
金属探测仪

网友:
博世都四种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钢筋避开很简单,塑料水管和暗电线无解。

博世都150可以暗水管。看15楼

600元的GMS 120 就可以探测5cm 深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避开,断几条钢筋无所谓。

钻到电线和水管可能比钢筋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到电线和水管可能比钢筋更麻烦

其实一般不会的。电线走线有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叫墙体探测仪,便宜那款检测深度比贵的浅,卖家说也不是很准,所以便宜的那款就没试过,直接买的贵的 ...

壕,这tect150真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壕,这tect150真贵啊

出租不贵,6000元按金,100元/首天,续50元/天。

想规划好,1天估计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博世都150可以暗水管。看15楼

600元的GMS 120 就可以探测5cm 深的电线。

    探不到电线的, 不信你就买个试试.  反正7天无理由可退.
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可以做到探测水泥墙里的(非单根火)电线.
博世的这类产品我有拆解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敢说效果好不好,这些不常用的设备,网上有可以租的,一天几十块钱,可以租来试一下。我们以前 ...

     Fluke找线那个
     是单个产品,还是需要一个发一个收结合来测?
如果能测水泥墙体里面的暗线,且是单个产品. 麻烦告知下具体型号或购买链接,我买来拆解.
我试过很多产品,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可以探测水泥墙里电线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探不到电线的, 不信你就买个试试.  反正7天无理由可退.
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可以做到探测水泥墙里的(非 ...

指电线不通电时候不能探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电线不通电时候不能探测?

   通电也测不到的, 当然如果说要通个几+A电流我倒没有试过.   一般用电器接上去,是测不到的.
比如你在暗盒插座上接个200w的灯泡, 然后在水泥墙上去找这个暗线的走向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电也测不到的, 当然如果说要通个几+A电流我倒没有试过.   一般用电器接上去,是测不到的.
比如你在暗 ...

我两个几十块钱的万用表就能探测到墙内走线,虽然位置不是很精确,火线零线地线都是一个线管一起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两个几十块钱的万用表就能探测到墙内走线,虽然位置不是很精确,火线零线地线都是一个线管一起走的。 ...

  是用NCV吗?  哪个型号的万用表?
  这玩意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测试 , 上面放个家装的石膏板都不行.  别说水泥墙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 我也按你的方法测试下手上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NCV吗?  哪个型号的万用表?
  这玩意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测试 , 上面放个家装的石膏板都不行.  别说 ...

就是NCV,不过位置是不太准的,不过判断30,40厘米内的墙体里有通电的暗线,还是可以发现,有时从墙的另一面也能探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找线那个
     是单个产品,还是需要一个发一个收结合来测?
如果能测水泥墙体里面的暗线,且是单 ...

测电线好用的肯定是收发两个设备的,Fluke在用过的寻线器里是最好用的。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啊,怎么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啊,怎么租啊?

我在淘宝和咸鱼都看到有租的。

官方应该也有租。谁知道详情?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5元搞定,拆开把探测线接一个长铁皮,可以探测到通电电线,探测深度2厘米

网友F:
我有tect120,感觉测试钢筋不是特别准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用频谱仪是不是可以测出来

网友:
简单点搞个威克士冲击小手钻最低冲击转速加三角霸王钻头慢慢挠,慢慢磨。别直接开碗大的孔,先磨一个牙签大的孔探探路,耳朵眼睛手勤快点。钢筋可以用过钻头声音判断,轻易干不断,水管可以晚上通热水循环然后用热成像查看,这个我试过洗完澡半个小时还能透过地板砖看到水管痕迹,连手臂静脉都依稀可见,设备海康h11。电线通过寻线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有tect120,感觉测试钢筋不是特别准

tect120连钢筋都测不准?

具体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ect120连钢筋都测不准?

具体怎样?

墙上打空调孔,利用仪器测试,选定了一个没有钢筋的区域,但是还是打到钢筋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墙上打空调孔,利用仪器测试,选定了一个没有钢筋的区域,但是还是打到钢筋上了。 ...

我靠!!!

难度真的要tect 150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靠!!!

难度真的要tect 150才行?

莫版是要用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可以借给你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难度真的要tect 150才行?

我的是1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版是要用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可以借给你用一段时间

我暂时不需要使用。

安装电梯的时候,要在横梁上打很多孔,不知道广日电梯厂会否有这种设备。

网友:
我家里装修时,所有管线都拍了照片的,打孔时不放心就看下当时拍的照片,不担心会打到水管货电线上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F:
莫版是要用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可以借给你用一段时间

发现工人在水泥柱子打孔,有时打了5个孔还是钢筋,担心柱子都给钻坏了。

你的博世 tect 120 借给我测试一下。如果好用我也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