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如何下载哔哩哔哩(B站)视频?

楼主(2021-12-01):
为防止有些有价值的视频丢失,我想下载下来,然后上传到百度盘保存风险给大家。

我使用手机。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视频右上角三个点,点开后弹出菜单里选"缓存"就会下载到手机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右上角三个点,点开后弹出菜单里选"缓存"就会下载到手机里了

果然!
测试了一下,竟然可以选择1080p下载。

楼主:
唉,又遇到上次没有解决的问题。

上网查看,【Android】文件夹里找到【data】,在【data】的文件夹里找到储存哔哩哔哩的数据的文件夹【tv.danmaku.bill】点击进去之后会看到一个文件夹【download】,这就是储存哔哩哔哩下载视频的文件夹了。

问题是,我的手机Android目录下的data是空白的。

网友:
缓存的视频也是加密的,不能直接看
--更正一下应该能看,M4S格式

网友B:
先在离线设置里面使用自定义目录,然后再文件管理器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离线设置里面使用自定义目录,然后再文件管理器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奇怪,我的意见是最新的6.51.0版,为何没有你的路径设置?

网友:
搭车:电脑能下B的视频吗?

网友C:
https://bilibili.iiilab.com/
在这个网站下载,解析出地址后长按“下载视频”按钮,选择下载链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ilibili.iiilab.com/
在这个网站下载,解析出地址后长按“下载视频”按钮,选择下载链接就可以 ...

谢谢,可以了:

网友D: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安好插件后可以自动有下载一项

插件信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安好插件后可以自动有下载一项

我使用三星手机浏览器,无法安装你这个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