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ws2812 第一个灯永远是亮的,请问该如何调试?

楼主(2021-12-01):
DIY了一个键盘,使用了WS2812,单总线通讯方式。第一个灯永远是绿的。换了灯珠,排除是器件问题。短接过这个灯让DI直接进第二个灯,第二个也会绿色常亮。很奇怪。

程序中在底层关闭所有G信号传输,其他灯会失去绿色,但是这个灯还是绿的

手头没有示波器,困扰很多天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朋友们我解决啦!!!参考了这篇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WS2812
其中有一楼讲到TL和TH时间设定。我这个灯珠的时间和驱动里的不一样。修改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们我解决啦!!!参考了这篇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9976&hig ...

棒棒的,有头有尾。很多人解决了问题就不会再来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