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TKM32F499 怎么加密?

楼主(2021-12-01):
这芯片的代码是存在外部FLASH的,取下来应该就可以直接读取和COPY。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加密呢?大家有没有在用的方法提供参考?

网友:
目前有一家公司是做加密芯片的,类似3个腿的那种,也有意与我们公司合作,到时我看他们把我们的芯片方案做妥了,可以做出来给大家参考,成熟了以后也可以封在芯片内部供大家选用。